关于2.4G信号干扰的问题

楼主(2011-03-02):
当插入马克风时高频音很大..拔了马克风之后..没有干扰声..该马克风为电感式..估计是马克风作为天线接收了射频信号..经过放大之后所产生的高频音..请问给位高手是否有好的滤波方案..谢谢!!

楼主:
在线等待高手..请高人指点迷津..

网友:
你的是双向传输的吗?双向传输信号线感应的并不是高频,而是双向传输时的收发周期脉冲噪音。单向收发的不在此。

网友:
如是高频干扰只需在输入端并联一小瓷片即可消除。

网友:
估计你说的动圈式麦克风,你给的信息太少,很难提供有价值的参考意见,不过明确告诉你,要让动圈式麦克风引入2.4G的干扰,是很困难的。就算是麦克风引入了,你的音频放大电路也处理不了这么高的频率。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认为是双向传输的.那请问这个问题能有有效的方法处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试过这个方式..噪音变得更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