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tmel公司AT91SAM9G20下载问题。。。应用SAM-BA软件。。。

楼主(2011-03-02):
之前买了英贝特公司AT91SAM9G20的开发板,用的SAM-BA软件下载没问题。后来自己制板,用K4M56323PG(32位SDRAM)代替开发板上两片MT48LC16M16A2(16位SDRAM),将自制板用USB线连接到PC机,打开SAM-BA V2.10后,提示错误如图。

但是在超级终端观察收到信息如下:
-I- -- EXTRAM ISP Applet 2.9 --
-I- -- AT91SAM9G20-EK
-I- -- Compiled: Jun 22 2009 14:59:31 --
-I- INIT command:
-I-     Communication link type : 0
-I-     Data bus width : 32 bits
-I-     External RAM type : SDRAM
-I-     Init SDRAM...
-I-     Init successful.
-I-     End of applet (command : 0 --- status : f)

使用开发板时,status返回值是0,现猜测此处f为false的意思。但是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

因此想问版上各位大牛,该原因是不是与换了SDRAM芯片有关?还应该检查哪儿的问题?

网友:
帮您解决一下吧。

首先您需要了解SAMBA的工作原理。
SAMBA内部有APPLET的小程序,针对于每个板子都不同,

因为你内存改变了,必须改变内存的初始化,

所以,必须更改APPLET的小程序。

网友:
以前有客户,把内存更改为SRAM了,惨大了
改SAMBA还是比较麻烦的,如果能用JTAG进行烧写,
把代码放在NOR FLASH中,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
更有甚者,客户连JTAG都不引出来,更惨

网友:
我得纠正一个事情:
你买的是“英蓓特”的板子,不是“英贝德”。
现在英贝德已经更名为:“盈安信”了。

网友:
根OpenEmbed团队的经验,您的问题最大可能是出在硬件上.

网友:
回复 楼主:

对原开发板:
摘自MT48LC16M16A2 datasheet中前面:
MT48LC16M16A2 – 4 Meg x 16 x 4 banks
Single +3.3V ±0.3V power supply

对您现在改的板:
而K4M56323PG datasheet中前面:
2M x 32Bit x 4 Banks Mobile SDRAM in 90FBGA
1.8V power supply

确认一下这两个之间供电上有没作处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貌似真是硬件上问题。。。因为我们之前一块板子也是同样的电路,试过之后没有提示初始化失败的问题。。。但是现在不知道排查硬件上问题应该从哪儿入手呢?焊接是找焊接公司焊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可能也是个问题。。。去查一下。。。

网友:
不知道9G20那里的内存接口有没有EBI1,如果是接在EBI1的话,那IO电压是可控的,由VDDIOM1来指定,可以把VDDIOM1改成+1V8就可以了,但是相应地,不可以再使用EBI1来接3V3的东西,同时还需要在相应的寄存器那里设置1V8位。
我看9G45是有这方面的要求,不知道9G20有没有,你可以查看一下。

网友:
你内存芯片要是接到EBI0的话,貌似没有得调电压。

网友(2011-06-02):
先把一个小程序下载到9G20内部ram,初始化sdram,读写校验看看是哪个数据或地址出错

网友:
绝对的硬件问题!!你SDRAM 的问题!不是BGA 焊接,就是你SDRAM 芯片,或则就是你的设计!

网友:
你用jlink试试,看能连上吗,看看能把代码下到sdram中吗?

网友:
这种情况就算把代码下进去也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