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奇怪,银行窗口的led点阵屏,静止时候字体是正的,移动时候字体却是向左倾斜

楼主(2011-03-02):
字体移动时候就感觉变成右边这样倾斜的了,但是LED点却都还是一直线上的

网友:
字体有可能确实不一样,不一定是视觉效果

楼主:
因为无显示时候,明显可以看出LED的排列都是横平竖直的,例如|||,移动时候却变成\\\,对应的点肉眼看都是同一直线的

网友:
缓存中移位和扫描不同步

网友:
是因为扫描时间差造成的。有些公司使用一些特别的数据变换修正这种视觉差。

网友:
扫描时间差造成的,从上往下扫描就是左偏,下往上扫描就是右偏

楼主:
明白,那还是视觉造成的

网友:
时间差?多少时间能偏成这样呀,屏太大,每行扫描时间太长?

楼主:
就是窗口叫号的小屏幕,上下应该是16个点,横向估计是8个字左右,也就128个点

网友:
这个跟屏大小没多大关系,如果移动快点,行扫描的时间长了些,就很容易出现这样的情况。另外,还容易出现的是感觉走字是一走一停。这里面处理有很多技巧。

网友:
回复 网友A:

的确是因为扫描时间差造成的
由于单片机速度速度不够快!

其次和屏大小关系很大!
也和扫描送数据的方式有很大关系!

网友:
哈哈,编程序的哥儿们是斜眼吧,他想反向修正一下,适得其反吧。

网友:
莫非跟电视机行扫描信号不同步是一样的道理?

网友:
扫描时间差的关系,如果单片机速度不够很容易这样,但是现在很多1t的,这个问题可以解决了

网友:
权威解释:
如果在每次移动字之前有一个短暂的熄屏就不会出这个问题了。

网友:
外行路过。。。
熄屏?!怎么个意思?

网友:
这个很简单,假如你定10uS扫一次屏,送一次数据,但是送数据之前把所有的数据清零,这样,屏幕就全不亮,然后再给数据

网友:
扫描时间问题和去抖问题

网友:
扫描时间的误差,另外有的LED反应延时很严重,所以扫描时间也相应要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