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菜鸟请教:做温场系统用什么无线模块合适?

楼主(2011-03-02):
以前没做过无线,想做一个温场测试系统,一主多从,环境温度最好能做到-40至125,低点的话 0-85 ,请问什么样无线模块比较合适?
菜鸟在此先谢谢各位前辈了

网友:
-40+125你只能用汽车级别的,没几家可选了。

www.newmsg.net 有很多款供你选择。但是汽车级别的,没有。正在开发,很贵的。

网友:
2楼应简述(最好详述)解决问题的思路,方法,再具体说清自己产品的针对性特点,再给联系方法。
否则,卖电阻、电容、单片机、焊锡丝的也可以如此跟帖发广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