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想起AR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1-03-02):
用IPHONE控制AR飞着,突然电话来了怎么办?AR会怎么样?

或者IPHONE突然死机了又会怎样,低飞也许没什么,如果高飞呢???

网友:
会自动下降到一个高度,保持悬停

网友:
一楼的你确认么?我看到的是大都直接摔下来

网友:
我确认.如果对ar 的控制信号突然切断,它会悬停在1米左右的高度.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楼主:
用iphone控制ar飞着,突然电话来了怎么办?ar会怎么样?
或者iphone突然死机了又会怎样,低飞也许没什么,如果高飞呢???
你肯定没有看过说明书。
说明书上的内容:
1. 建议你使用飞行模式(即不能接电话)。
2. 如要接电话,ar会悬浮不动,直至你电话接完。

原来"飞行模式"是这个意思~~  开玩笑的  `

网友:
顶“飞行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