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V7670 8个彩条输出正常,但是没有图像 不解 大家快来帮帮忙

楼主(2011-03-02):
如题 现在可以输出正常的8个彩条 但是0x71这个寄存器改为00后就是一片黑 什么都没有 各位大侠 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啊 这个我的寄存器配置表
        {0x3a, 0x00}, //disable negative image  user normal uv output
        {0x3d, 0x80}, //com13 gamma enable   y u y v

        {0x40, 0xd0}, //com15 out rang 00-ff format:RGB565
        {0x12, 0x14}, //com 7 QVGA RGB
        {0x8c, 0x00}, //RGB444 disable

        {0x32, 0x80}, //HREF HSTART lsb 3/HSTOP low 3
        {0x17, 0x16}, //HSTART high 8
        {0x18, 0x04}, //HSTOP  high 8
        {0x19, 0x02}, //VSTART high 8
        {0x1a, 0x7b}, //VSTOP  high 8
        {0x03, 0x06},//0x0a,

        {0x0c, 0x00},
        {0x3e, 0x00},//         com14
        {0x70, 0x00},//00
        {0x71, 0x05},//0x85测试
        {0x72, 0xdd},
        {0x73, 0x00},//
        {0xa2, 0x02},
        {0x11, 0x40},//use extrnal clock
//   gamma config
        {0x7a, 0x20},
        {0x7b, 0x1c},
        {0x7c, 0x28},
        {0x7d, 0x3c},
        {0x7e, 0x55},
        {0x7f, 0x68},
        {0x80, 0x76},
        {0x81, 0x80},
        {0x82, 0x60},
        {0x83, 0x6c},
        {0x84, 0x78},
        {0x85, 0x8c},
        {0x86, 0x9e},
        {0x87, 0xbb},
        {0x88, 0xd2},
        {0x89, 0xe5},

网友:
看用户手册啊,输出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 是哪个寄存器  ov的寄存器写的太模糊了

楼主:
怎么没有人来啊

楼主(2011-07-16):
最后的解决是stm32用引脚给的模拟时钟太慢了,给摄像头的时钟引脚接上晶振,又接了个fifo,可以正常显示了我有用stm32刷两个摄像头,超频到144,还是慢的要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