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经典通用的SCI(232TTL)转485接口的实例分析~~~标题要长啊长

楼主(2011-03-02):
上图是实测ttl串口电平(SCI的TXD口)的波形图,可以看出来,平时是高电平5V,低电平表示起始位,然后后面跟着数据(LSB在先),
所以有人用如下转换485的电路图的办法:

分析:
晶体管构成反向器

过程1:平时未发数据时,TXD为高,所以RE低有效,准备接收,(AB为输入口,由于上下拉A+B-)所以RXD接收外设输入

过程2:发送数据时,TXD为低时,DE高有效,(AB为输出口,由于TXD为低所以A-B+),所以RXD不接受数据,而外设接收到低电平数据

过程3(同过程1):发送数据时,TXD为高时,RE低有效,接收但是有上拉,(AB为输入口,由于上下拉A+B-)外设接受到了高电平数据

该电路巧妙的利用上下拉电阻、减少了一根485的控制线,不足之处在于接受状态和发送高电平的状态复用了,此电路有问题:

发送数据时的高电平,是由于上下拉电阻产生的,此时驱动能力变弱(5V,10K的上下拉最大电流也才0.5mA)

这个在工业中会不会有问题呢?

楼主:
汗....为啥没人回复呢

我的意思是,虽然电平逻辑仍然符合485标准,但是驱动能力已经变了!

标准485控制线的最远端超过1300米,这个设计驱动能力应该不行了

网友(2016-04-01):
还没看完,放完假再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