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无线传输高手

楼主(2011-03-02):
我们实验室手头一个项目,大体是这样:摄像机拍照片传给电脑处理,现在想把二者之间的1394线换成无线传输。具体大概需要每秒传10M左右,距离很近。不知道应该用什么方案比较合适。请教各位高手支招。。。

楼主:
回复 楼主:

怎么没人理呀,伤心呀。。。

网友:
wifi,除此之外恐怕没有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蓝牙传输行吗?

网友:
像素太高的话你得实时编码后再传,要不无线速度可跟不上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是先进行一下压缩,然后再传吧。谢谢。。。

网友:
DVD画质,MPEG2压缩的码流,大约在5~6Mbps。追求高清画质,可能要超过10Mbps

使用H.264,可变码流压缩,可以压到很小,但是常见的无线数据传输手段还是比较弱。

低成本大带宽的,只有wifi了。但是WIFI是数字信道,视频必须要进行编码压缩,MPEG2和H.264压缩设备都不便宜

极低成本,模拟无线影音传输,1.2G和2.4G的都有,模拟传输,视频输出,无线编码传输,需要接收端电脑有个视频采集卡。

极高成本,COFDM传输,同样需要编码器,能够满足高清,长距离,高速移动中传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