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带宽为1MHz的放大器串联使用,他们的带宽还是1MHZ吗,还是小于1MHz

楼主(2011-03-02):
如题

网友:
1M为单位增益时的带宽
你放大倍数越大带宽越小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说的1MHz不是单位增益带宽,就是放大器的带宽,放大器不一定非得是运放,比如现在把两个增益为10倍,带宽为1MHz的两个放大器级连,增益变成了100倍,那么带宽还是1MHz吗?

网友:
我觉得理论上来讲应该是这样的。
你可以用网络分析仪来测一下。
用频率源接上示波器也可以测。

楼主:
回复 网友B:

网络分析移比较昂贵哦,我没有那个东西,有谁能够用理论来说明呢?(假设放大器只有一个极点,一般有两个,一个的话分析来的容易)

网友:
应该是小于1MHz吧,因为带宽的定义是 输出/输入=0.707 如果两个串联的话,在1MHz的时候,输出2/输入1=0.707*0.707=0.5

网友:
回复 网友C:

单位增益带宽, 电压增益为 1 时的带宽. 有的文件称为 "带宽增益乘积" GBW, 可以用来估算你的放大器电路带宽. 如 ICL76XX 的 GBW=44KHz, 当接成电压跟随器 G=1 时 BW=44KHz, 而接成正反相运算电路 G=10 时, BW=4.4KHz.

这个才是对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单位增益带宽, 电压增益为 1 时的带宽. 有的文件称为 "带宽增益乘积" gbw, 可以用来估算你的放大器电路带宽. 如 icl76xx 的 gbw=44khz, 当接成电压跟随器 g=1 时 bw=44khz, 而接成正反相运算电路 g=10 时, bw=4.4khz.
这个才是对的!

如果是晶体管放大器,可能就有所不同!!!!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同意你的观点,我认为在1MHz的时候变成了0.707*0.707,不是0.707。所以带宽肯定小于1MHz但是怎么计算此时的带宽呢?
哪位高人能给出一个求解过程呢?
我算下来的结果是原来的sqrt(2^(1/n)-1)倍,此处两个级连,所以n=2。
那么带宽只有0.64MHz了。

网友:
带宽会变么?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个东西和巴特沃斯虑波器有相似之处,只不过巴特沃斯的极点分布在一个圆上,而两级一样的放大器级连它们的极点都在实轴上的同一位置。

网友:
个人意见:会变小

原因:从频域角度考虑,两个相同传函串联,总的传函相乘,那么分母变成平方,截止频率变小

      为啥变小,请看自控原理,解释起来有点麻烦。

网友:
不会变小吧,把两个独立开看

网友:
"两个带宽为1MHz的放大器串联使用,他们的带宽还是1MHZ吗,还是小于1MHz"

the resulting bandwidth will be no bigger than the smaller of the two.

if one has a bandwidth between 6Mhz - 7Mhz, and another from 5.5Mhz - 6.5Mhz, the resulting bandwidth is 6Mhz - 6.5Mhz.

网友:
理想的幅频特性是矩形,带宽不会变;实际上的幅频特性是馒头,根据5楼的分析,带宽变窄。
具体变窄多少,可能没有固定的算式,因为每个人的馒头不一样的,有些方些,有些圆些。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不同意你的说法,举个特殊的例子,如果两个放大器的带宽都是6.25MHz,那么级连起来的带宽应该是6.25*0.64=4MHz(sqrt(2^(1/2)-1)=0.64),这并不在你说的6-6.5之内。

回复 网友G:

这里假设放大器只有一个极点,所以每个人的馒头都是一样的方或者圆

网友(2011-06-20):
如果1M 是平坦的1M就是1M了,如果是-3DB的1M带宽就不是1M了。

网友:
带宽有两种表达,楼上正解.
0db带宽与-3db带宽

网友:
用软件模拟下,用示波器看下就知道了吧?

网友:
两个带宽1M的放大器串联,总带宽(好像叫联合带宽什么的)一定小于1M.

假设放大器在1M时,增益下降了3dB,那么如果两个放大器在-3dB增益转折点附近的增益下滑曲线(似乎叫什么滚降来的)接近一阶巴特沃思响应,那么联合带宽就变为1M的0.707,也就是707k。

但注意,上面0.707只是一个特例,通常老师讲课用的。实际放大器在-3dB转折点附近的增益下降特性会千差万别,所以联合带宽就没法子计算,可能小于707k,也可能还是接近1M,只有实验才能最终确定。

还得注意,一般后级放大器的动态范围比较大。当输出接近放大器极限动态范围时(类似于1dB压缩点),它的实际工作带宽就会小于小信号工作时的带宽,这是晶体管大动态工作的毛病(还没讨论信号噪声比)。所以放大器级联后能不能用,还真有挺多细节的,那个,实验应该是最重要的。

网友:
还是举例子比较好。比如两个带宽为1M的放大器,起始频率为4M,结束频率为5M。增益都为10倍。
测试信号为4M或者5M的边沿条件,第一级输入1,输出7.07;第二级输入7.07,输出7.07×7.07=50。
如果级联后带宽不变的话,输出应该是70.7,但是实际输出50,即带宽变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