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线切割

楼主(2011-03-02):
修线切割n年了,对电控都差不多摸熟了!
用的比较多的也就苏州三光,日本牧野,瑞士阿奇;最近比较闲打算移植一下!
不说多的,上图大伙给点意见:
center>
(原文件名:1_~1.PNG)

楼主:
火花放电过程描述为四种基本状态:正常火花放电、稳定电弧放电、短路、开路。用时间百分比反映这四种状态及其组合:

空载率:Ψd=Σtd/Σti?100
火花放电率:Ψe=Σte/Σti?100
稳定电弧率:Ψa=Σta/Σti?100
短路率:Ψs=Σts/Σti?100

式中ti——脉宽
td——空载时间
te——火花放电时间
ta——稳定电弧时间
ts——短路时间

这四种基本状态只有正常火花放电具有蚀除能力,其余对蚀除材料没有作用。因此控制目标是:在稳定加工前提下,尽量提高火花放电率Ψe。

网友:
回复 网友A:
火花放电过程描述为四种基本状态:正常火花放电、稳定电弧放电、短路、开路。用时间百分比反映这四种状态及其组合:
空载率:ψd=σtd/σti?100
火花放电率:ψe=σte/σti?100
稳定电弧率:ψa=σta/σti?100
短路率:ψs=σts/σti?100
式中ti——脉宽
td——空载时间
te——火花放电时间
ta——稳定电弧时间
ts——短路时间
这四种基本状态只有正常火花放电具有蚀除能力,其余对蚀除材料没有作用。因此控制目标是:在稳定加工前提下,尽量提高火花放电率ψe。

  最讨厌的是~~~加大电压  放电间隙就大了~~~之后精度就悲剧了

  我也准备玩个小小的迷你的

你还有什么能公开的资料~~~~~学习学习

网友:
这个图相当的不清楚,能不能给个清楚一点的啊?

网友:
很早以前就想拥有一个mini线切割,能切割巴掌大小就行,各位继续努力,早日成功!

网友:
线切割?怎么老说火花什么的???难道线切割类似电弧焊接乙炔切割那类???

俺是电工迷糊了。。。
--------------------------------------------
ps:摆渡了下,,,,知道了,,,隔行如隔山啊

线切割_百度百科
电火花线切割简称线切割。它是在电火花穿孔、成形加工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不仅使电
火花加工的应用得到了发展,而且某些方面已取代了电火花穿孔、成形加工。

网友:
能不能把高频电源部分集成在一个小盒子内?类似步进驱动器的盒子?难点在哪里?现在丝筒电机都用专用变频器了

楼主:
瑞士AG公司开发研制的HSS型脉冲电源的最大特点是线路结构简单,没有能耗限流电阻,提高了电能利用率,成本低,体积只有原来的十分之一。另外,设置了充电调节电路,多余电能可反馈给直流电源,防止电路产生过电压。图是HSS型单回路脉冲电源的原理图。直流电源首先给电容充电,当开关管3导通时,电容便向加工间隙提供电能,进行放电加工。图6b是HSS型双回路脉冲电源的原理图。充电过程中,多余的能量能够反馈给电源,因而可以保证等脉冲能量加工,使加工工件表面均匀

楼主:
方案采用Altera公司的cylone II芯片,将Altera提供的NIOS II处理器配置到芯片上,并在NIOS II中加入用户自己用HDL语言编写的可以产生PWM的用户IP模块后就可以产生参数化的脉冲波,从而控制高频开关管的通断,该直流电经过开关管的通断而产生高频的放电加工脉冲电源。

网友:
貌似很简单的一个东西,泰州的线切割电柜好大两个板,风扇出来的是热风,水泥电阻好多,难道泰州那么庞大的一个产业群没有能力升级这个东西?百思不得其解,觉得高频这部分的难度不会超过电动自行车的控制器

网友(2012-08-04):
工业上的线切割很多元件是不能省的,快走丝控制电箱可以做得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