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ltera SDR SDRAM控制器中位宽的定义(分享资料)

楼主(2011-03-02):
测试用的sdram为:mt48lc8m16a2.v  (9行12列)

代码为 Altera 的 SDR SDRAM controller

Params.v中定义:
`define ROWSTART        9
`define ROWSIZE         12
`define COLSTART        0
`define COLSIZE         9
`define BANKSTART       20
`define BANKSIZE        2

`define  ASIZE           23      // total address width of the SDRAM
`define  DSIZE           32      // Width of data bus to SDRAMS

Command.v中定义:
wire    [`ROWSIZE - 1:0]        rowaddr;
wire    [`COLSIZE - 1:0]        coladdr;
wire    [`BANKSIZE - 1:0]       bankaddr;

assign   rowaddr   = SADDR[`ROWSTART + `ROWSIZE - 1: `ROWSTART];          // assignment of the row address bits from SADDR
assign   coladdr   = SADDR[`COLSTART + `COLSIZE - 1:`COLSTART];           // assignment of the column address bits
assign   bankaddr  = SADDR[`BANKSTART + `BANKSIZE - 1:`BANKSTART];        // assignment of the bank address bits

请大侠指教:
1.那么  rowaddr   = SADDR[20:9];
        coladdr   = SADDR[8:0];
        bankaddr  = SADDR[21:20]; //  为什么不是[22:21]   ?????    SADDR[20] 是复用吗?????
2.我要是用 MT48LC32M16A2 该如何定义(10行 13列)

`define ROWSTART        10
`define ROWSIZE         13
`define COLSTART        0
`define COLSIZE         10
`define BANKSTART       22 //应该定义为22还是23 ?????
`define BANKSIZE        2

`define  ASIZE           25      // total address width of the SDRAM
`define  DSIZE           32      // Width of data bus to SDRAMS

网友:
可能写错        bankaddr  = SADDR[22:21]对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觉得应该是 bankaddr  = SADDR[22:21]
但修改后 modelsim 仿真时 读写bank 2'b10 和bank 2'b11 有问题,比如我想读写 bank 2'b10 ,mt48lc8m16a2.v模块在modelsim中的调试信息 :

# Testing page burst accesses
# sdr_sdram_tb.mem00 : at time    3134.0 ns LMR  : Load Mode Register
# sdr_sdram_tb.mem00 :                             CAS Latency      = 3
# sdr_sdram_tb.mem00 :                             Burst Length     = Full
# sdr_sdram_tb.mem00 :                             Burst Type       = Sequential
# sdr_sdram_tb.mem00 :                             Write Burst Mode = Programmed Burst Length
# Writing a ramp value from 0-29 out to sdram at address 0x400000
# sdr_sdram_tb.mem00 : at time    4462.0 ns BST  : Burst Terminate
# Reading the ramp value from sdram at address 0x400000
# Read error at 00400000 read zzzz expected 00000000

怎么回事,望指教?

网友:
你注意下B10,10号地址在SDRAM中用途很特殊的,另外你10行用的地址是0--9,估计你逻辑地址砖物理地址上有错误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想测试 mt48lc8m16a2.v  (9行12列) 行用的地址是0--8 ,修改 bankaddr  = SADDR[22:21] ,想测试bank 2'b10 和bank 2'b11还没有调通,还在找原因

楼主:
在测试 mt48lc8m16a2.v 时
Params.v中应定义:
`define BANKSTART       21

`define  ASIZE          24      // total address width of the SDRAM  (测试通过,原因尚不明)

如果测试 mt48lc32m16a2.v 则
`define BANKSTART       23

`define  ASIZE          26      // total address width of the SDRAM (测试通过,原因尚不明)

  还要改相应 SA ISA 位宽为 [12:0]

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问题,难道程序下载的不是原版而是被人改过的

网友(2011-07-09):
Altera SDR SDRAM控制器

网友(2011-09-29):
万能的论坛 我找了好久 以前在电驴上下载过 谢谢

网友:
正在找这方面的资料~谢谢Le~~~~~~~~

网友(2013-04-19):
请问这个sdr sdram具体怎么用?如果修改里面参数???

网友:
还在读,sdram控制难度有点大 还没搞定

网友:
有谁搞掂的,麻烦无私奉献下。谢谢。。。。。。。。。。。

网友(2013-10-13):
搞懂Sdram,为DDR2 DDR3作准备。

网友(2014-02-17):
引用 楼主:
在测试 mt48lc8m16a2.v 时
Params.v中应定义:
`define BANKSTART       21

总感觉这里面有错误啊,lz调通了没?

网友(2014-07-16):
谢谢楼主,正需要,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测试 mt48lc8m16a2.v 时
Params.v中应定义:
`define BANKSTART       21

网友(2014-11-07):
请问一下,你进行仿真了吗?我用modelsim仿真的时候编译无法通过?不知道它这个官方IP核是如何仿真的

网友:
mark,学习~感觉DDR2 sdram很不好弄

网友(2015-03-25):
正在找这些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