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ony CCD和AD9995问题

楼主(2011-03-02):
在用ICX432DQF和AD9995,有些地方不明白,想请教一下,谢谢
432中的V1、V2、V4信号和V3A、V3B、V5A、V5B有什么区别?
AD9995中V1~V6和VSG1~VSG5有什么区别?
连接是如何对应?

网友(2011-11-01):
这些应该是ccd的垂直驱动电路,你参考ccd datasheet就可以找到相关接线。

网友(2014-03-28):
请问sonyCCD用K60采集的话需要在外部加一个高速AD转换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