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debugWIRE的问题

楼主(2011-03-02):
debugwire是用一根RESET的线即可完成信息的交互, 是否可以将程序烧写到单片机中?

使用的MEGA88芯片, 打算用reset烧写进去。

网友:
debug完后程序就留在单片机中了。

楼主:
谢了! RESET管脚需要接上拉电阻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了! reset管脚需要接上拉电阻吗?

RESET内部有弱上拉,外部可以不上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