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过PIC16F74产生 PWM 对电机进行调速的朋友进来吧!这种现像不知大家遇到过没有

楼主(2011-03-02):
以下是一个比较简单的测试程序:
#include <pic.h>
#include"def.h"

void main(void)//LF编程
{
        TRISC2=0;//设为输出
        PR2=0xff;
        CCP1Y=0;//
        CCP1M3=1;//设置为PWM模式
        CCP1M2=1;//设置为PWM模式
        CCPR1L=0xd0;//产生占空比
        TMR2ON=1;//T2开始计时
    while(1);
}

但是很奇怪,它产生的PWM是一段一段的,以下为示波器的截图:

楼主:
有示波器的朋友帮忙试一下吧!谢谢!

楼主:
CCPR1L=0xd0;//产生占空比

如果把上面的这句语句的占空比改为:CCPR1L=0X7F;//50%占空比

就没有这种情况出现,为什么会这样呢!!!

网友:
帮你看一下吧!

楼主:
50%的PWM如图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