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感仪,电容仪,高频毫伏表,频率计,信号源,LC谐振器

楼主(2011-03-02):
在无线电DIY时
              要自行绕制确定电感量的电感,这需要电感仪。(L)
              要选择合适的谐振电容,这需要电容仪。(C)
              要测量载波和本振的频率,这需要频率计。(F)
              要测量高频信号的电压,这需要高频毫伏表。(U)
              要输出用于实验的信号,这需要信号发生器。(S)
        LCFUS集这些仪器为一身,物美价廉,是DIY无线电的钥匙,
        是电子爱好者的福音。
        下面从系统框图,使用方法,性能指标,后记四个方面来描述这个仪器。
        系统框图
详细的系统框图在附件中,详细的电路图成交后提供。
在此声明:电路及其子电路的经济利益由电路的设计者拥有。

楼主(2013-02-21):
详细介绍

网友(2011-03-05):
很給力哦。

网友:
已与楼主 交流过

各方面模块还有待改善

偷偷的告诉大家···楼主还是个学生

楼主:
更新说明书

网友:
这个是广告还是炫耀?1个说明书?

楼主:
这个东西是DIY然后放到淘宝上的,可是还是不太如意,希望在论坛上得到讨论,交流,将来再次改进!

网友:
相关的参数贴上来

楼主:
说明书有现在能实现的参数,主要是量程不大

楼主:
http://u.youku.com/user_show/uid_lichangdz

使用视频,给点建议,谢谢大家

网友:
手机上网,mark先

网友:
好东东啊!

网友(2011-04-19):
多少钱一个啊,在哪可以买到?

网友:
这个得顶 开源不?

楼主: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htm?item_num_id=9454969349
淘宝页面
开源的,提供电路图和代码

楼主(2011-05-27):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cwNjA5NTY4.html
有声演示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真是雪中送炭呀!!!马上要用的,一定要好好学习学习!!!

网友:
有空研究一下

网友(2011-07-13):
唉,人比人比死人,LZ加油

网友:
支持,坛子里的是不是给打个折啊,哈哈

网友:
好东西啊。可惜不能支持货到付款。

楼主(2011-10-31):
有的地方可以,看快递是否支持

网友(2012-02-26):
有条件我也很想拥有一台!

网友(2012-04-04):
读数很稳定啊

网友:
有帮助,收藏了

网友(2012-06-15):
貌似很强大~~

网友:
看看,壳子再专业一点就好了。

网友:
电感和电容的测量范围再大一点就好了,电容能测到1f 电容能测到1H就更好了

网友(2012-07-31):
很不错的东西,谢谢分享

网友:
想来一套 LZ还卖不?

楼主(2012-10-31):
无线电制作仪用户说明书V2.0
   仪表经过多次改进,能测量大电感,大电容;小电感,小电容;高频频率,低频频率;直流电压;高频交流电压。
   仪器特点:能同时显示线圈的电阻分量,电感分量;能同时显示电源的直流分量和交流分量;电容,电感,频率的量程大。
   仪器使用额定5V电源,电源杂波越小越好。
参数:
大电感:900uH----------100H
大电容:5nF--------------1F
小电感:50nH------------2mH
小电容:1pF--------------10nF
高频频率:1MHz---------2GHz
低频频率:2KHz---------12MHz
直流电压:0V-------------15V(X1);0V---------------55V(X10)
交流电压(有效值):0V-------------1.8V(X1);0V---------------18V(X10)
使用方法:
   如下图所示:图中是仪表的正视图,各个按键的功能有图中的表格列出。仪器的基本使用方法是接入5V电源,打开电源开关,中间的单刀三掷拨动开关选择测量电容,电感;频率;电压三类功能。表格中每一行表示仪表的一类功能下,仪表各个按钮,端口的功能。空白表示该按钮或端口和本行表示的功能无关。因为仪器中间有两个按键,表格的中间用突出部分表示上面的按键。一般在进入某功能时不要接入测试元件,因为进入功能时,仪器根据外部情况进行校正。
电感电容
   首先中间的功能选择开关拨到最右边。
测量大电感:中间扭子开关向左,左边拨动开关向左,元件接入大电容电感测量端子即可测量。
   仪器显示电感分量和串联电阻分量。
测量大电容:中间扭子开关向右,左边拨动开关向左,元件接入大电容电感测量端子即可测量。
(测量端子左正有负;当仪器显示“R=Can’t Measure”不可接入电阻,因为此时电阻默认为无穷大)
   仪器显示电容分量和并联电阻分量。
测量小电感:中间扭子开关向左,左边拨动开关向右,元件接入小电容电感测量端子即可测量。
   仪器显示电感量和当前测量频率。
测量小电容:中间扭子开关向右,左边拨动开关向右,元件接入小电容电感测量端子即可测量。
   仪器显示电容量和当前测量频率。
(测量小电容电感时可能因为扭子开关接触不良测量失败,此时多次拨动扭子开关即可恢复,本仪器使用扭子开关有效解决了接触不良问题)
B.频率
   首先中间的功能选择开关拨到中间。
测量高频频率:信号输入接口输入信号源,中间扭子开关向右,即可测量频率,探头的衰减倍数影响测试性能。
测量低频频率:信号输入接口输入信号源,中间扭子开关向左,即可测量频率,探头的衰减倍数影响测试性能。
稳定性检查:左边拨动开关向左,仪器只显示频率稳定信号源的频率。
   仪表显示输入信号的频率和周期。
C.电压
首先中间的功能选择开关拨到最左边。
电压输入接口输入电压信号,当外部探头衰减比为一时,左边拨动开关向右;当外部探头衰减比为十时,左边拨动开关向左,用来配合探头的输入比例。
   仪表显示输入信号的电压直流和交流分量。

网友:
好东西,很好的学习资料。

楼主:
呵呵,现在需要朋友帮忙测试,我的qq:2904464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