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电池不能作用,请教具体解决方法?

楼主(2011-03-02):
楼道里线路跳闸,有四五次,跳了合,合上又跳,笔记本一直是通电开着(含电池)

来回停电几次以后,突然关机,再开机,发现笔记本的电池灯就像汽车打转向灯似的闪个不停。

把变压器拔掉就关机,插上再开机,电池还是闪个不停。(这个步骤重复了三次)

把电池拆掉,只用变压器也能开机,说明供电电路没坏吧??

在Google上搜了搜,基本上都是说电池老了,废了,打客服的意思。

论坛牛人多,帮忙指个道吧 T_T

机器是07年买的IBM R60

网友:
锁了吧,找个JS解锁一下

网友:
打开IBM电源管理看看啥情况再说

楼主:
回复 网友A:
JS说让换个电池 400块钱 不太了解行情.

回复 网友B:
我用的是ghost 早把备份分区删了……
有好用的电源管理软件推荐下?!

网友:
一般笔记本电池内部都自带电池管理芯片(如:TI的BQ系列 和NT的19xx),在生成商制作时都有加锁,有时是被锁了。有时是保险管被烧了,这个要具体测。如果是被锁了,你可以用AVR单片机提供TWI总线将其数据读出来,一般电池的管理的数据总线就是IIC,可以破_解电池的密码,将其解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