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能否做成双核,运行RTOS?

楼主(2011-03-03):
两个单片机共享ROM和RAM还有中断资源,但是有各自的中断入口,PC指针,通用寄存器,堆栈指针。
让一个单片机工作在主模式,然后运行OS里面的任务,在任务切换的时候,可以检查旁边的CPU是否忙,如果不忙,则控制旁边的CPU切换到新任务。

网友:
哪你用 2402+2块 51 试试不就知罗

网友:
可以的。
让两个核共享RAM,复位后各自从RAM中同一地址开始执行,但RTOS的线程分配一个核的ID,轮换时线程的核ID跟本核匹配时才执行,否则跳过。

网友:
void task1()
{
    ...;
}

void task2()
{
    ...;
}

void main()
{
    osInit();  // 初始化OS
    if(osGetCPUID() == 0)  // osGetCPUID为获取当前核的ID号
    {
        osCreateTask(task1, 0);  // task1放第1个核
        osCreateTask(task2, 1);  // task2放第2个核
    }
    while(1);
}

轮换时,读取当前核的ID号与线程分配时给的核ID号比较,相等时才执行。

网友:
没这类完全共享方式的单片机吧,针对与单片机,也不需要这类运行方式

网友:
我怎么感觉这样弄,在处理速度方面好像没提高多少呢

网友:
CM4马上就要普及了,真不知道双核的情况下,OS该如何运行?

网友:
哪里有CM4的芯片datasheet了?想看看CM4会是什么样的

网友:
http://www.zlgmcu.com/NXP/LPC4000/ds/lpc4310.lpc4320.lpc4330.lpc4350.pdf

NXP的采用ARM® Cortex™-M4和Cortex-M0双核架构的非对称数字信号控制器。

网友:
我记得好像有51的双核单片机,而且是中国产的,叫做: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1270121&bbs_page_no=1&search_mode=4&search_text=study32&bbs_id=9999

网友:
台湾应广单片机 多核心 最近我有个朋友在推

网友:
TI的Cortex-R4就是对称双核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http://www.zlgmcu.com/nxp/lpc4000/ds/lpc4310.lpc4320.lpc4330.lpc4350.pdf
nxp的采用arm® cortex™-m4和cortex-m0双核架构的非对称数字信号控制器。

这类非对称的只能跑不同的代码,因为CM0的指令集很不类似,它是ARM v6m的构架。CM4还没具体看,应该是ARM v7m的吧(CM3是ARM v7m)。

网友:
回复 网友B:
ti的cortex-r4就是对称双核的

TI的R4似乎也不是对称双核,而是备用核,即两者跑的内容完全一模一样,然后通过一个仲裁去做检验以输出一样的结果。

网友(2011-04-19):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ti的cortex-r4就是对称双核的
ti的r4似乎也不是对称双核,而是备用核,即两者跑的内容完全一模一样,然后通过一个仲裁去做检验以输出一样的结果。

如果两个核结果不一致,听谁的呢?
或者如何保证仲裁电路是可靠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