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摸索出来的 AR.Drone 极容易产生危险的两种意外情况 请大家放飞时一定要知道! (绝

楼主(2011-03-03):
我之前发过一个帖子: AR.Drone摔停后,过一会可能会突然启动电机重新飞行 ....   没有任何网友提出解释或准确的意外事件重演。所以这绝对是一个原创性的帖子。

昨晚我准备了15块充好电的电池,将防护罩摔裂了两次后,终于摸索出以下两种情况会产生危险事件。  (注:不用紧张防护罩摔裂,用401胶水很容易粘好。如没有401,使用502也行)。

----------------------------------------------------------
产生危险的意外情况一(大家可重演验证):

       AR.Drone 在正常的飞行中,碰到其它物体如墙壁等, 导致 AR.Drone 摔下来,并且摔得四脚朝天。

       这时候防护罩应该已经摔得离开正常位置。 操作者会跑到摔机处,将AR放置平整,然后取下防护罩重新安装好。这个过程可能需要10-15秒。

       意外事件会突然发生!

       这时AR会突然的重新启动。 高速旋转的桨会直接打在操作者手上!

----------------------------------------------------------
产生危险的意外情况二(大家可重演验证):

      AR正常飞行没有电了,自行降落。 此时你按重新起飞,马达也不会不转。(注意:如不按重新起飞,直接去换电池不会出意外)

      操作者跑过去更换电池后,将线理好,再安装好防护罩。

      意外事件会突然发生!

      这时AR会突然的重新启动。 高速旋转的桨会直接打在操作者手上!

---------------------------------------------------------------

知道这两种情况, 我认为最可行的解决方案是: 将你的IPAD关闭后,才去处理。

因为 ipad 关闭了,AR就不会自动重启。 等处理好后再开IPAD, 一般只需要10秒以内就能自动连接成功,所以不也麻烦。

(如果能按软件界面的“紧急”键也行,但经常这个键是灰色的无法使用)

网友:
有ar的网友真的要注意了,谢谢阿莫的提醒。

网友:
大伙儿把自己遭遇的状况都写出来。变成一份AR.Drone操作和故障处理指南

网友:
老大说意外还没有碰到过 倒是前天 人为意外了下

前天下午5点 在操场上飞AR 引来十数个学生围观 小孩子不知道危险 所以我选择了降落 无奈危险还是降临了 正在降落的过程中一个孩子跑到AR的正下方 为了避免学生受伤 我伸手推了一把AR 谁想到右手无名指手尖推到了桨叶上(AR还带着室内保护罩) AR瞬间自停保护 掉落下来 孩子没碰到 我的无名指指甲盖被砍了一个3MM左右的豁口 手指那叫一个疼啊~~~~  万幸的是没有见红 AR真是结实 没有任何损伤

以后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场合 有孩子不怕 就怕孩子没有家长看管 孩子会追着AR乱跑 千万要注意

网友:
这个浆很强悍?
打着手也不会坏掉?

楼主:
回复 网友A:
老大说意外还没有碰到过 倒是前天 人为意外了下
前天下午5点 在操场上飞ar 引来十数个学生围观 小孩子不知道危险 所以我选择了降落 无奈危险还是降临了 正在降落的过程中一个孩子跑到ar的正下方 为了避免学生受伤 我伸手推了一把ar 谁想到右手无名指手尖推到了桨叶上(ar还带着室内保护罩) ar瞬间自停保护 掉落下来 孩子没碰到 我的无名指指甲盖被砍了一个3mm左右的豁口 手指那叫一个疼啊~~~~  万幸的是没有见红 ar真是结实 没有任何损伤
以后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场合 有孩子不怕 就怕孩子没有家长看管 孩子会追着ar乱跑 千万要注意
此时你应该按“紧急停止”,桨会立即停止机器掉下来,不会伤人。

另:绝不能飞在小孩的低空上,至少有1米高安全距离,太近小孩的头顶可能会失控掉下来出意外。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浆很强悍?
打着手也不会坏掉?
我也打过一次,手也没事,桨也没事。不算痛。

网友:
插队,发现论坛有个小bug

查看某个用户“发表过的主题”,然后使用 “跳转”功能跳转到指定页,网页自动切换到虚拟总论坛的指定页了....

网友:
我收到鸡鸡两天,还没来得及过瘾。在卧室飞了一下,飞行很不稳定。感觉最好还是找开阔的空间飞比较好。

网友:
AR.Drone 有些保护措施的确带来一些困扰,他认为加速度突然巨变就是危险,立马进入紧急状态空中停车。

实际情况下任何碰撞都导致了空中停车 反而产生了新的危险。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收到鸡鸡两天,还没来得及过瘾。在卧室飞了一下,飞行很不稳定。感觉最好还是找开阔的空间飞比较好。

说明书上讲到 将 AR.Drone 置于房间中央(4米×4米),无任何障碍 是不是卧室相对空间比较狭窄 摆放物品又多 气流影响呢?

网友:
应当将这样的问题反馈给AR,再看看有没有升级的固件,准备下一次补丁升级。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收到鸡鸡两天,还没来得及过瘾。在卧室飞了一下,飞行很不稳定。感觉最好还是找开阔的空间飞比较好。
新手应该找一个地面平整没有杂物的。

并且地面需要有一定的图案,比如地砖。 而且光线要充足。

网友:
回复 楼主:

知道这两种情况, 我认为最可行的解决方案是: 将你的IPAD关闭后,才去处理。
因为 ipad 关闭了,AR就不会自动重启。 等处理好后再开IPAD, 一般只需要10秒以内就能自动连接成功,所以不也麻烦。

先"关控"是玩航模的基本常识呀!
否则, iPad上的程序还在不停地重连WiFi/重发最后一条飞行控制命令.

网友:
可以从AR.Drone的飞行日志(Log)里看到AR.Drone为什么摔机.
又为什么重飞.

telnet 192.168.1.1
cat /data/syslog.bin

网友(2011-04-02):
看来还是要多练练 多谢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