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ucos之任哲老师的书中例子在pc上实现方法

楼主(2011-03-03):
学习ucos也有几天了,开始大概看了下邵贝贝老师的书,可能是刚开始对于ucos不是很了解,而且邵贝贝老师的书讲的太过详细,对于初学者来说反而不好入门,所以换了个思路,看任哲老师的书,发现突然明了了很多,而且任哲老师的书也有实际例子,可以跟着一个个做,对于初学者非常的好,打算看完再回过头看一遍邵贝贝老师的,估计就差不多了,
      对于新手来说学习ucos最开始就是能动动手吧,要不一直看啊看啊,肯定难找到感觉,任哲老师有关于在pc上的移植,虽然讲的很详细了,但是还是看了一个上午才看懂,其实书上面讲的关于如何如何编译其实都不用管他,他里面已经写好了maketest批处理文件,只要下载好bc31、software两个文件夹,然后复制到c盘,就可以了。然后在C:\SOFTWARE\uCOS-II\例2-11\Bc31\SOURCE中test.c修改源程序,改好后保存,再在C:\SOFTWARE\uCOS-II\例2-11\Bc31\TEST中双击下maketest批处理文件,它里面已经把编译连接文件全写好了,双击下就可以生成可执行文件test.exe,双击test.exe就可以看到结果了,非常简单,但是开始的时候一直在网站上找不到解决方法,以为要我在dos下输入那个长长的命令,现在看来比在编译环境下还简单,呵呵,如果你是初学者我们一起交流哈.

网友:
最近我也在看任老师的书 他的书好像没有光盘 我在深圳书城买的书 回家没看到有附带光盘

网友:
本网站就有这方面的帖子,一步一步教你如何使用 BC3.1调试任哲老师的例子。

      仔细找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本网站就有这方面的帖子,一步一步教你如何使用 bc3.1调试任哲老师的例子。
      仔细找吧!

嗯嗯,感谢ba_wang_mao,用过你的资料,只是把学习过程写出来一起交流,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最近我也在看任老师的书 他的书好像没有光盘 我在深圳书城买的书 回家没看到有附带光盘

网站上有下载的,我传的资料里面就是他的光盘,至于他里面的在51上的实现在论坛上有的,搜索下就找的到

网友:
看完了ucos  好像没地方用呐  在单片机上没有正规的移植代码啊

网友:
我PC里怎么不行啊  批处理厚 test。exe双击没反应

网友(2011-04-28):
试试看,一直在pc机上难以运行,郁闷了好久

网友:
回复 楼主:

mark,我也在学这本书,正想在pc上试试这个系统,哈,谢啦

网友(2011-06-14):
这个要顶,对我等初学者很有用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精神,有时不需要是什么多么详细的源码或者项目,哪怕是一个小小的技巧,对初学者而言,也会让他们少走许多弯路!

网友:
我想请问楼主一个问题,任哲在介绍书中的消息邮箱一章时,我把他给的代码例4-8修改了一下,
把void YourTask()中的SS = OSMboxPend(Str_Box,10,&err);该为SS = OSMboxPend(Str_Box,0,&err);程序为什么就不跑了呢?

网友:
如果我修改例子,修改错误了,会怎么样?应该没有错误提示吧?

网友(2011-07-17):
尝试一下。

网友:
楼主 怎么我修改完源程序后,点击了maketest批处理文件后,运行DOS,还是没有反应?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2011-08-30):
最近一直在看 任哲老师的ucos  但是其中的例子不知道怎么运行  看了这篇帖子 终于OK了  顶

网友:
论坛MS有点年轻,不过感觉好好,很有气氛啊~俺也是初学,虽然是跟着老师学,不过还是有不少问题不懂。。。

网友:
en 学习了  以前想学ucos  后来放弃了  现在又燃起了之前的那份热情啊

网友(2011-10-11):
可以用了,谢谢

网友(2011-11-23):
看了邵贝贝老师的书,没看多少我就没看,现在可以重新捡起来了,谢谢!

网友(2012-02-17):
很不错,这个很好

网友:
太方便了

网友:
推荐使用电子科技大学卢有亮的新书《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μC/OS原理与实践 》代码是2.91的,有原书的例子。
在VC下编译执行,可以单步运行更有利于学习。280页当当上只卖29.2还免邮费,处理代码还有PPT超值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顶楼主啊   初学者伤不起啊!

网友(2012-03-26):
准备学习uc0s2

网友:
楼主能否给个qq,大家一块交流一下呢

网友(2012-09-18):
好书 顶一个!

网友C:
改了保存 还是没改之前那种运行状态 真的这样子可以吗?
我按照你说的做了还是不行啊 好像修改没有效果 保存是保存了 但没有运行起来

楼主(2012-10-31):
引用 网友C:
改了保存 还是没改之前那种运行状态 真的这样子可以吗?
我按照你说的做了还是不行啊 好像修改没有效果 保 ...

可以的啊,仔细找找,或者告诉我具体的问题,呵呵

网友D(2012-12-01):
请教一下,我下了资料包,可是BC31/BIN/BCC,BCC这个文件打开之后在电脑上闪一下自己关闭了,试了好多次都是这样,怎么解决了?百度好多也没找到办法。

网友(2013-01-07):
楼主,我修改后双击运行MAKETEST 批处理文件,黑色窗口运行后马上消失,然后发现没有那个TEST应用程序产生,,,怎么回事啊?为什么你的可以呢?我按照任哲老师那个教程去做也不行。不会因为我的是win 7 系统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教一下,我下了资料包,可是BC31/BIN/BCC,BCC这个文件打开之后在电脑上闪一下自己关闭了,试了好多次都 ...

我的问题与你的是一样的,不晓得楼主的为什么可以?

网友(2013-04-01):
楼主,假如我要在pc上实现,在哪里输入命令,比方说书上的第一条命令“C:\bcc -c -ml -Ic:\bc\include -Lc:\bc\lib test.c”

网友:
很好。在XP下能用。

网友(2013-08-02):
正在找这个。

网友(2013-11-05):
这个方法不行啊

网友:
怎么回事,请大神指点下

网友(2014-08-16):
刚刚开始学习ucos,也是看的任老师的书。先把你的问题标记下

网友:
大哥64位机不能用啊

网友(2014-12-11):
学习了第二章就会写简单的makefile文件和批处理文件还有连接文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