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装日本三洋Eneloop充电器拆解 Made in china

楼主(2011-03-03):
该产品,获得日本Good Desing Award设计金奖。 已经停产。   1900mAh 2节 / 230分钟可充满。

一直以来三洋充电器都是台湾飞宏制造,但这次到手的充电器居然是正崴FOXLINK公司制造,不知道是否以后的三洋都改由foxlink制造了。正崴和飞宏一样都是大厂,在中国国内设有很多生产厂,希望日后的三洋充电器品质依旧。

采用Atmel Corporation生产的AVR闪存微控制器ATTiny44做主控芯片,ATTiny44是ATMEL公司生产是一款针对电池充电器、传感器和低端马达控制应用的高性能、低功耗8位AVR系列微处理器。提供4KB和8KB自编程闪存容量,款器件在20MHz工作频率下的吞吐量均据称可达到20MIPS。

ATTINY44微处理器的程序存储器是4K字节,Atmel介绍,ATtiny44具有低功耗特点和三种可单独选择的低功耗休眠模式,可用于电池供电设备。应用软件可在需要时调整系统时钟频率以达到最佳性能,然后在系统闲置时调慢时钟频率。利用AVR Power Stop系统,用户可在停止使用时关闭定时器、USI和/或ADC,节省更多功耗。此外,ATtiny44在掉电(Power Down)模式下耗电量不到100nA。

ATtiny44具有内置EEPROM、上拉电阻和一个经过高精度校准的8MHz RC振荡器,可用到12个通用I/O管脚,根据应用要求用作ADC输入或PWM输出。此外,使用通用串行接口(USI)能够简化与ATtiny24/44/84的连接。USI可设置用作SPI、通用异步收发机(UART)或双线接口(TWI)。传感器应用则受益于能够精确监测芯片温度的内置温度传感器,从而能够实现可靠的系统参数校准。 这一系列微控制器外围功能也整合在内,包括一个8位定时器和一个16位定时器,可分别控制两个8位和两个16位PWM输出。当用于传感器和控制应用时,总共12个带有可编程增益的10位差动模拟数字转换器输入信道和一个快速模拟比较器可实现与各种外围设备的连接。

网友:
只有550MA的电流,低端产品。SONY同类产品只有13元(二手有划痕)。

网友:
好东西啊!以前自己拆一个松下口香糖型电池充电器时,发现电路出奇的简单,里面居然只用了变压器+二极管。没搞懂怎么回事

网友:
这个充电器在淘宝上20多可以买到了,同类的还有富士的BC-NH01,拆开看了,板子上标的是NC-MDR02J,话说这个不是enloop专用的充电器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充电器在淘宝上20多可以买到了,同类的还有富士的bc-nh01,拆开看了,板子上标的是nc-mdr02j,话说这个不是enloop专用的充电器吧?

不是专用的,是配套出售的。 也单独销售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只有550ma的电流,低端产品。sony同类产品只有13元(二手有划痕)。

550mA是故意设计成这样的,是为了考虑到充电电池的寿命,适合普通大众。  当然也有更快的急速充电器阿。

网友:
那个高频变压器,全包覆工艺防止噪声--其实高频变压器只是用高温胶带包了下而已,要全灌封一般会用个外壳的。
这个报道又是一些小编写的。

网友:
小编写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小编写的

确实是小编写的。呵呵。

网友:
笑而不语,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