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系统上LED灯与按键复用端口扫描电路改进

楼主(2011-03-03):
受单片机端口数量所限,许多电控板上的LED灯及按键操作都是利用复用扫描端口方式实现。经多年实践所得,如果一但所在扫描某阵列中一个LED灯短路损坏,将会影响整个系列工作(如全部按键失效和LED灯显示异常)
   经研究LED灯的损坏是不能从根本上控制的(特别是那些发蓝光、白光的LED特别容易受静电_击穿损坏)。但我们可以通过变通的方法,只要让系统上的一个LED灯损坏后不影响其他灯的显示及按键操作不是可以解决问题了吗?(哪一个灯坏了就坏了,不亮就是)。
   从电路原理分析后,发现在每一个LED灯的回路上串接一个普通4148二极管,即可解决上述问题。工作原理如下:参考“点灯时序图”如果要让LED7点亮,就让SEG1和SEG2低电平、SEG3高电平、COM1和COM2高电平、COM3低电平(电流从SEG3→R30→LED7→COM3形成回路);一但如果LED7灯出现短路,这时COM3所在的支路将受SEG3全部扫描时序的控制。比喻在扫LED8与LED9时SEG3是低电平,这时且SEG1或SEG2是高电平,所以会造成COM3支路上的其余两个灯LED8、LED9会长期点亮(肉眼看)。且由于COM3接了复用按键,所以会让全部按键失效。
    从原理上知,如果我在每个发光二极管上都串接一个4148二极管的话(图二所示),就算其中一个LED灯短路损坏都不致于引起回路上的电平被拉低。从而不会影响按键操作及让其他灯点亮的故障。
   ourdev_619621A8PSZ3.pdf(文件大小:94K)

网友(2011-05-07):
不错。可以用在可靠性要求好的地方。

网友(2011-10-24):
不过,学习了。不过可以通过别的片子,进行扩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