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了张LV8731的板子,欢迎拍砖

楼主(2011-03-03):
看中8731的单电源,更重要的是短路保护

CLK不用6N137的原因:
1、这个板子主要用2细分工作,电机1000RPM时频率不到7KHZ,百分之50占空比脉冲宽度大于70us,PC817光耦最大延时18us,速度跟得上。
2、6N137需要消耗20MA电流,8731自带5V电源不知道能提供多少电流。

同样是电流考虑,运行指示灯和故障指示灯用9014驱动LED。

由于实际应用的原因,板上没自动半流,引出一路光耦外部控制。

楼主:
另:  四个角的绿色警告怎么去除啊?

网友:
把DRC选项关掉

网友:
在规则里面,把 holeSize 设置大些就行了

网友:
如果开板 ,我先报个名 , 也弄几块玩玩 ?

楼主:
我只是一边看datasheet一边把图画出来,没有经过实际验证

上传了PCB文件,有兴趣的可以自己打板测试,但出问题不能找我哦:-)

网友:
要不要联合起来打板啊!!!!!!!11

网友:
我也打算试下这颗料。

网友:
为了要看LZ的图,正在去下载Altium Designer Viewer。

网友:
好东西,可否把原理图和datasheet也一并发来,我去洗样板

楼主:
datasheet论坛里有,搜索LV8731

原理图和PCB文件我在楼主位都发了

楼主:
板子细微调整,右边的电位器和细分跳线下移,增加细分表,输入排针标注

网友:
回复 楼主:

ctrl+t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用AD6,直接T就出来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板子细微调整,右边的电位器和细分跳线下移,增加细分表,输入排针标注

多谢共享。不过既然都光电隔离了,电机的地就没有必要铺到光藕的这边来。

网友:
不是真正的电器隔离

网友:
不会用AD6,楼主能否帮改下 R14改为分离的贴片电阻,我就用你的图去打样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会用ad6,楼主能否帮改下 r14改为分离的贴片电阻,我就用你的图去打样了

改了一下,看行不行

网友:
可以的,正合我用,谢了

楼主:
看到这里请不要直接拿去打板,我焊好测试发现两个问题

1,光耦U6是给ST脚信号,也可以说是使能脚,8731中文手册22页

ST端输入高电平,保持一段时间VREG5才能输出5V控制电压,而ST的高电平又是从VREG5脚得到,所以发生矛盾

解决方法:
从外部引入5V给ST,使VREG5输出电压后断开外部5V,电路能正常工作。

2,给CLK光耦宽度为50US脉冲,光耦输出端波形不正常,如下图,请高人指教。

楼主:
8050集电极波形没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是真正的电器隔离

不隔离,那要光偶图什么?

网友:
当初就是看是带5V输出,如果外引5V,就没优势了

网友(2011-04-03):
加了两个二极管,作为VCC的辅助供电,LZ看下是否可以,另外CLK和CW能否改用6N137, 可以的话完善PCB后打板,板子大小控制在5CMX5CM内。

楼主:
难得你这么关注

不要去改VCC电路了,VBB和GND之间用两个电阻分压中间拉出给ST脚就可以,算一下分压得到的电压保证在2V以上(TTL电平)和5V一下就可以,我用的是22K,3K3。就是芯片始终使能。

光耦输出端波形拉不下来,是应为芯片输入管脚内部的下拉电阻是100K的,太大了,在光耦输出脚接个合适的下拉电阻就没问题。

137你改一下吧,我以后会比较忙

网友(2011-07-19):
这芯片貌似不错,赶时间也做个试试。

网友(2011-09-05):
试用过了么?效果如何?

网友D(2011-10-11):
回复 楼主:
看到这里请不要直接拿去打板,我焊好测试发现两个问题
1,光耦u6是给st脚信号,也可以说是使能脚,8731中文手册22页

引用图片
st端输入高电平,保持一段时间vreg5才能输出5v控制电压,而st的高电平又是从vreg5脚得到,所以发生矛盾
解决方法:
从外部引入5v给st,使vreg5输出电压后断开外部5v,电路能正常工作。
2,给clk光耦宽度为50us脉冲,光耦输出端波形不正常,如下图,请高人......

最近也在用这个片子做电机驱动,看到楼主的这个问题描述,其实是不正确的,看图

所以是可以直接用VREG5来上拉ST甚至其他的相关信号的,只是我现在还有几点不明白:
1.VREG5的输出电流,也就是驱动能力有多大?这个看手册没看出来
2.在驱动步进电机时,MONI信号是否有用,看手册好像只有驱动直流电机是才需要

以上疑问还请代理商的技术支持或者其他用过这个芯片的大侠多多指教,谢谢先

网友(2012-04-15):
不会弄控制板,浪费60大元。。继续学习。。

PS:  原来要设头才能发言的  晕死!

网友(2012-10-07):
引用 网友D:
回复 楼主:
看到这里请不要直接拿去打板,我焊好测试发现两个问题
1,光耦u6是给st脚信号, ...

不行的,你看框图,ST引到了稳压器上了。

网友(2013-06-17):
莫元 qq多少 加个?
我的1025759171

网友:
我设计的电路,步进电机相电压很小,哪位高手知道

网友:
输入12v 但是步进电机电压很小,1.5v左右

网友(2013-10-23):
引用 网友D:
回复 楼主:
看到这里请不要直接拿去打板,我焊好测试发现两个问题
1,光耦u6是给st脚信号, ...

+1 同问,lv8731 5V输出的驱动能力

网友(2014-05-17):
5V电源不太好处理

网友(2014-07-04):
LV8731步进电机驱动。最近也准备试试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