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少人知道手机还有这么多的隐密功能!

楼主(2011-03-03):
1、当不喜欢别人打搅自己的时候,又不想关机,给大家一个办法,使自己的号码变成空号。
       输入 *21*13800000000# ,按打电话时候的拨出键 。当别人拨打你的电话时候就你的号码就变成空号了。
再输入 #21#,在按拨出键 又正常了。
PS:这个功能移动公司是不收费的,应该是手机号码的一个漏洞。可以当场实验,如果觉得好用就转给你好友,以后不想接听那个令你伤心的她/或他的电话的时候,就用得到了。

2、 识别手机质量的好坏
        先按*#06#,然后在你的手机上会出现一个序列号给你,你就数到第七个和第八个数。
假如你的第七个和第八个数是下面对应的两个数,那么你的手机质量的好坏就确定了。
0,2 or 2,0,是很差的手机
0,8 or 8,0,是好一点儿的手机
0,1 or 1,0,是非常好的手机
0,0 代表是原产公司生产的,是质量最好的手机(原装手机)
1,3 代表是阿赛拜疆生产的,是非常非常差的手机

、隐形的备用电池
  你的手机电量不足了,为了让它能够继续使用,按*3370#键,手机会重新启动,启动完毕后,你就会发现电量增加了50%。这部分隐藏的备用电量用完了你就必须得充电了,再次充电的时候,隐形的备用电池也同时充电,下次电量低的时候又可以用这个方法。知道这个在紧急情况下如果手机电量不足非常管用。

  2、车用遥控器落在车里了?

  你的车用遥控能打开吧?如果可以,在你有一天将车用遥控器落在车里而且备用的遥控又在家里的话,你会发现有个手机真方便,用手机拨通家里人的手机,将你的手机拿在离车门一英尺的地方,同时家里人拿着遥控器在他的手机旁边按响遥控器上的开锁键,这边你的车门就可以打开了。这个方法不管你把车开得离家有多远都奏效。

  3、紧急情况

  全世界的手机都可以拨打的共同紧急救援号码是112,假如你发现自己所在的地区无手机信号覆盖,同时你又遇到了紧急状况,用你的手机拨打112准没错,因为这时候你的手机会自动搜索所有可用的网络并建立起紧急呼叫。特别有趣的是,即使你的手机是在键盘锁定的状态,你同样可以拨打112。试试吧!

  4、手机被偷了?

  有个办法让小偷也用不了,嘿嘿!查看手机的序列号,只需键入* # 0 6 #, 15位序列号会出现在手机屏幕上,全世界的每一台手机都有一个独一无二的序列号,把这个序列号记录下来并保存好。有一天如果你的手机不幸被偷了,打电话给手机提供商,并提供你的手机序列号,他们会帮你把手机屏蔽,这样即使小偷换了SIM卡,仍然无法使用,你的手机对小偷来说变得一无是处。如果全世界每个手机持有者都这么做,那么偷手机就没有意义了。在澳洲,警方甚至建立了一个被盗手机数据库,如果你的手机被找到了,就可以归还给你了。

  日常维护必用:

  1、手机电池不要等到没电才充电。

  一般我们都会有一种想法就是手机的电池电力要全部放完再充电比较好基本上是没错的,因为我们在以前使用的充电电池大部分是镍氢(NiH)电池,而镍氢电池有所谓的记忆效应若不放完电再充的话会导致电池寿命急速减少。因此我们才会用到最后一滴电才开始充电。但现在的手机及一般IA产品大部分都用锂(Li)电池,而锂电池的话就没有记忆效应的问题。若大家还是等到全部用完电后再充的话反而会使得锂电池内部的化学物质无法反应而寿命减少。最好的方法就是没事就充电让它随时随地保持最佳满格状态,这样你的电池就可用的又长又久喔。这是从厂商那得到的讯息,并经过本身测试而得。

  2、当手机正在充电时,请勿接电话!!

  原因是手机在充电时,来电接听的话会有潜在的危险。印度有一个31岁在保险公司任职业务经理的年轻人,十几天前在手机还接着充电器的时候接听电话,过了几秒大量的电流经过手机,这个年轻人被摔落到地面,家人发现时,手指烧伤,心跳微弱,并且已经失去意识。经紧急送到医院后,医生宣布到院死亡。行动电话是目前大家最常使用的现代发明。然而,我们也必须要警觉到仪器致死的危险。

  3、手机剩一格时不要使用

  收讯满格与只剩一格时相比,发射强度竟然相差1000倍以上.所以……常讲手机的人……要注意哦……^0^、昨天从一位手机商那儿获得一项很重要的讯息,那就是当你发现手机的收讯强度只剩下一格的时候,宁可挂断不谈或者是改用公用电话.千万不要再滔滔不绝、口沫横飞、浓情蜜意、欲罢不能、没完没了…为什幺呢?大家都知道手机的电磁波一直是让人担心的问题.而手机的设计为了在收讯较差的地区仍能保有相当的通话质量,会加强手机的电磁波发射强度.当收讯满格与只剩一格时相比,发射强度竟然相差1000倍以上.电磁波强度高达0.6W(瓦特).0.6W究竟有多强呢?我无法具体描述它对你的脑袋会有什幺不良影响,但可以换成两个例子来比较:

  1)把喇叭直径约4公分左右的小型收音机音量开到最大然后贴在耳朵上,那样的噪音能量一般为0.25W,不到0.5W。

  2)把手指头放在输出强度0.1W的雷射光前面(相当于光纤网络的?D干线能量)几秒钟内你会有灼痛的感觉,你能长时间忍受上述这两种状况吗?

  3 )那你又如何确认0.6W的电磁波紧贴在你的耳朵上会没事呢?

  4.12593+电话号码=陷阱

  你是不是把外地朋友的电话用17951+电话号码的格式储存在电话号码本里?而不是单独拨?那么收费就会从0.39元每分钟变成1.3元每分钟.我也向1860查询过了他们的解释是如果储存在电话号码本里?系统将无法识别。所以无法获得资费优惠,必须每次在键盘上直接按12xxx。神州行用户如此?动感地带用户,全球通也一样。如果你是一个中国移动用户,当你知道中国移动为你设置以下的陷阱的时候,便不再惊讶于你的话费为何会像长了翅膀一样的飞走。用12593+电话号码可以优惠,但如果你预先将“12593+电话号码“存在手机的电话本,使用的时候调出来然后拔打出去,这时中国移动不承认你使用了12593这种优惠的拔打方式,而按照直接拔打的方式计费。如果你是在漫游,两种计费方式可以相差7倍之多!当我得知如此计费之后,我真的不知如何表达我的愤怒,后来打10086咨询时,如果不是主动冶询问这个问题,工号为6608的小姐根本就不告诉我这样的计费。

  5、手机费的寄生虫
  手机莫名其妙定置了无用短信,强烈建议大家都看一下自己有没有中招,最简单方法退订每月偷你手机费的寄生虫!中国移动在3.15被迫推出一项新业务,如果您是中国移动的手机用户,键入数字“0000“,发送短信至10086,数秒钟内将自动回复一条短信列表,显示您的手机上究竟订制了哪些短信服务,究竟是哪些短信服务商明着、暗着每月扣除您的手机费;键入数字“00000“,发送短信至186201,即可退订所有短信服务。

  6、不要赶着凑正好1分钟

  我们打电话的时候常常会为了正好赶在1:00前结束而庆幸,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据一位中国移动的工作人员说,其实在你通话到0:55的时候就已经算一分钟了,所以0:55~1:00的通话时间其实是算你2分钟的钱~

  7、手机一进水,请切记不要作任何按键动作,尤其是关机(一按任何动作,水马上会跟着电路板流串),正确的方法为马上打开外盖,直接将电池拿下,直接强迫断电,可保主机板不被水侵袭。

  这个常识非常重要,故转告各位,使大家的手机可用久一点。学一学吧!以后以备不时之需啊!

  8、如何让手机电池起死回生
  当你的行动电话电池使用时间变短(记忆效应或老化)时,你是否会再买一颗电池来更换呢?
  下次当你碰到这种情况时请省下你的钱,告诉你一个很有效的方法不妨试试看:

  1)把电池用报纸包起来再放进塑料袋裹包好放入冷冻库三天(报纸可吸收多余水份)

  2)三天后取出常温下放二天
  3)二天后将电池充电,充饱后装进行动电话裹测试(预估可救回80%-90%)
  本讯息由知名电池厂商工程师透露,根据测试过的朋友指出效果相当有效.
  至于有没有效果,反正电池快没用了,而且冰箱人人有,各位朋友不妨试试看吧!

  9、给你的手机做个CPR吧!

  手机是否常断电?或是明明充饱了电没多久就又没电了?
  一定怀疑过是不是手机的寿命终了?
  别担心,它只是一时“心跳停止”,只要一块小小的橡皮擦就能起死回生了!
  把电池取出后用橡皮擦把电池上的接点(黄铜片)擦干净,再装回手机上,你会发现真是太神奇了!它竟然活过来了!还像颗新的呢!
  真的很有用,提供大家做参考!

  10、教你如何消除手机屏幕刮痕

  大家是否常常会遇到手机屏幕有刮痕而不知如何处理的情况呢?
  告诉大家一个好用的秘方....(前几天在电视上看到的)
  把牙膏适量挤在湿抹布上后用力在手机屏幕刮伤处前后左右来回用力涂匀.....
  你将发现.....手机的屏幕刮痕会因此而消失....很神奇吧...!!
  更神奇的事....在用干净的抹布或卫生纸擦干净后..手机屏幕还会变得更亮哦....
  台大化学教授表示:原理为牙膏它只是刷牙的辅助用品,具有磨擦作用(修补作用) 和去除菌斑,清洁抛光牙面,因此使用在手机屏幕上面会有同样的效果。

网友:
有趣有趣,留个记号。

不过第二条觉得不太靠谱。

网友:
全是无稽之谈

网友:
这帖子发到这里来真是发错地方了

忽悠外行吧

网友:
第一条就够猛~~~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的手机电量不足了,为了让它能够继续使用,按*3370#键,
我试了一下,nokia e72i 手机不行。

呵呵,我也是转的,没试过。况且手机更新换代那么快,这些操作方法可能已经过时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的手机电量不足了,为了让它能够继续使用,按*3370#键,
我试了一下,nokia e72i 手机不行。

呵呵,我也是转的,没试过。况且手机更新换代那么快,这些操作方法可能已经过时了。

不是过时的问题,90%的内容都是瞎扯

网友:
试了第一条,真的凑效.
但是第二条觉得有点假。。

网友:
5、手机费的寄生虫
  手机莫名其妙定置了无用短信,强烈建议大家都看一下自己有没有中招,最简单方法退订每月偷你手机费的寄生虫!中国移动在3.15被迫推出一项新业务,如果您是中国移动的手机用户,键入数字“0000...........

我试了这条,可以查询

网友:
10、教你如何消除手机屏幕刮痕

  大家是否常常会遇到手机屏幕有刮痕而不知如何处理的情况呢?
  告诉大家一个好用的秘方....(前几天在电视上看到的)
  把牙膏适量挤在湿抹布上后用力在手机屏幕刮伤处前后左..............

这条准备回家试试

网友:
哈哈哈。这些都是塞班4系统的 类似于命令行输入命令

比如第一条*21* 就是启动呼叫转接,只不过转接到13800000000去了

第二条是查询生产地的
。。
。。
。。
。。

网友:
你的手机电量不足了,为了让它能够继续使用,按*3370#键,
--------------
nokia 5530 mx  没反应

第一条:  0 4什么意思?

网友:
  4.12593+电话号码=陷阱

--------------------------------------
假的,移动怎么看出来是存放在电话本里面的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被忽悠了,我的7.8位怎么是03的

网友:
N年前就有了,哪个无知的小编乱抄的,什么相差1000倍...

网友:
晕,这些忽悠外行的所谓功能,发在这么专业的论坛上。。。。。。。。。

网友:
没有了解过车门遥控的原理。真希望自己有车可以试一下

网友:
2、 识别手机质量的好坏

持保留意见,我现在用的手机:Nokia 1600,第七八位分别是01,08年元旦买到现在,只出现过键盘灯不亮,检查是键盘灯损坏(原机是橙色LED),换成蓝色的就好了,还更好看。就一直用到现在。原配的充电器早就坏了,就用Nokia 5110的充电。

3、紧急情况

想起修手机的同行们经常用112来试听筒和话筒是否正常。

4、手机被偷了?

现在很多山寨机的串号都是乱用,甚至几台手机都一样。在说串号可以用软件改掉。

2、当手机正在充电时,请勿接电话!!

手机的充电电压远低于人体安全电压36V,他估计是被充电器漏出的市电电死。

3、手机剩一格时不要使用

有道理。

7、手机一进水,请切记不要作任何按键动作,尤其是关机(一按任何动作,水马上会跟着电路板流串),正确的方法为马上打开外盖,直接将电池拿下,直接强迫断电,可保主机板不被水侵袭。

不关机马上拔电池是对的,“可保主机板不被水侵袭”就想太美了,大部分手机不是三防机,水早就从外壳的接缝、按键、充电口、数据口等渗透到主板。

9、给你的手机做个CPR吧!

有道理。

10、教你如何消除手机屏幕刮痕

牙膏能修补?只是暂时填补刮痕,过不了多久就复原了。抛光倒是真的。

网友:
已经试验,10086+0000短信可查询,可取消。

网友:
无鸡之谈

网友:
过去都是手机论坛上骗人的帖子,你竟然还转过来

网友:
1、当不喜欢别人打搅自己的时候,又不想关机,给大家一个办法,使自己的号码变成空号。
       输入 *21*13800000000# ,按打电话时候的拨出键 。当别人拨打你的电话时候就你的号码就变成空号了。
再输入 #21#,在按拨出键 又正常了。

这只是“呼叫转移”而已,将所有电话转接到13800000000,这个空号的号码,当然是提示空号啦,将13800000000换成其他号码,就会将电话转换到,如换成“1 1 0”别人打电话给你,就会打到“110”去了。呵呵。。。

除了第1条与第3条之外,其他的大部分都是扯谈。

网友:
有些还有用的,有则用之,无则弃之。
总比没有的强。

网友:
基本全部是胡扯

网友:
我突然对自己的IQ有一种莫名的优越感

网友:
强贴,不知道有没有

网友:
手机论坛十年前就有的帖子了

网友:
"极少人知道手机还有这么多的隐密功能!"

it is not sad to have people stupid enough to write something like this.

it is sad to have college-educated people believing in something like this.

网友:
6、不要赶着凑正好1分钟

  我们打电话的时候常常会为了正好赶在1:00前结束而庆幸,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据一位中国移动的工作人员说,其实在你通话到0:55的时候就已经算一分钟了,所以0:55~1:00的通话时间其实是算你2分钟的钱~

--------------------------------------------------------------------------
“据一位中国移动的工作人员说,其实在你通话到0:55的时候就已经算一分钟了”。
这句话可能是正确的,移动工作人员也会这么说,因为一般长途好像以6秒为计价单位。
但是根据这句话怎么能推出了后面的所以的?

网友:
55一分钟,后面不足一分的也按一分算,不会和你客气的。

网友:
下次试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极少人知道手机还有这么多的隐密功能!"
it is not sad to have people stupid enough to write something like this.
it is sad to have college-educated people believing in something like this.

millwood0 always Gives away the secret。

网友:
回复 网友C:
10、教你如何消除手机屏幕刮痕
  大家是否常常会遇到手机屏幕有刮痕而不知如何处理的情况呢?
  告诉大家一个好用的秘方....(前几天在电视上看到的)
  把牙膏适量挤在湿抹布上后用力在手机屏幕刮伤处前后左..............
这条准备回家试试

千万别试,牙膏颗粒很大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1、当不喜欢别人打搅自己的时候,又不想关机,给大家一个办法,使自己的号码变成空号。
       输入 *21*13800000000# ,按打电话时候的拨出键 。当别人拨打你的电话时候就你的号码就变成空号了。
再输入 #21#,在按拨出键 又正常了。
ps:这个功能移动公司是不收费的,应该是手机号码的一个漏洞。可以当场实验,如果觉得好用就转给你好友,以后不想接听那个令你伤心的她/或他的电话的时候,就用得到了。

*21*13800000000#在GSM标准里面是有明确定义的,叫SCI(Subscriber Controlled Input),即用户控制输入,通过手机输入*21*设置呼叫转移

网友:
打开手机的计算器,输入“6000/24”可以显示机主姓名。

网友:
回复 网友D:
打开手机的计算器,输入“6000/24”可以显示机主姓名。

NOKIA N97 不行

网友:
头两个讲的有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