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傻孩子帮看看,这样用5个i/o口,一片138扩张2*8的按键对吗

楼主(2011-03-03):
麻烦傻孩子帮看看,这样用5个i/o口,一片138扩张2*8的按键对吗

网友:
文件格式不支持,截图上来看看

楼主:
大家有用过键盘扩展的帮看看哦,截图了 。

网友:
很多电磁炉等有这样应用的,要具体对下图

网友:
5个IO口论坛里不是有可以扩展20个的么?

网友:
你这样子好像不行吧,假如你在两组当中按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按键呢?根据电阻分压原则,这里IO口得到的电压肯定不是0V了,那不知这里单片机是怎么认这个电平的呢?

楼主:
各位有什么好的方案贴上来啊

网友:
1N4148代替那八个电阻应该就行了,阴极接到138那端

楼主:
是这样吗

网友:
我想是这样的,不过我没搭过你上面一模一样的电路,你还要多验证。。

网友: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497539&bbs_page_no=1&search_mode=4&search_text=tcp1985&bbs_id=9999
这里面有一个类似的成熟方案,是本论坛春风大师所作,可以参照一下,在4楼有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