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的LCD液晶屏,可以用3.3V驱动不?

楼主(2011-03-03):
金鹏-OCMC2X20B (原文件名:液晶屏.jpg)

5v的LCD液晶屏,可以用3.3V驱动不?
手头刚好有一块,不知哪位大侠用过呢?有什么要注意的?

网友:
基本上可以,但是要调节对比度

楼主:
回复 网友A:

THANX!

网友B:
我一个项目中用的1602,在3.3V底下就没办法驱动,再怎么调对比度都没用

网友:
我的5v1602在3.3v也无法点亮。

网友:
我觉着LCD的供电如果还是5V,只是通讯线是3.3V的话,一定能驱动。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觉着lcd的供电如果还是5v,只是通讯线是3.3v的话,一定能驱动。

赞同

网友:
我手里有一块5V的LCD1602, 测试过最低到4V就不能用了

网友:
这个有不同的情况。1602的LCD肯定在3V下不能被驱动。原因是什么不知道。

但是,我有块12864的图形LCD,在3V和5V下都用的很好,也不用调对比度。

网友:
12864没问题的一直这样用,1602还真没试过

网友:
我的1602在AVR MP3板的驱动下,工作正常~

网友:
好像不能,加个74hc04试试 以前这样驱动过12864

网友:
我觉得应该和LCD模组有关,有些是仅支持5V的,有些则5V/3V均支持.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手里有一块5v的lcd1602, 测试过最低到4v就不能用了

如何测试的,供电5V。 io 3.3v?

一般认为在5V的系统中 3.3v 也已经是高电平了。

网友:
电源的供电和产生的负压有关的,把5V供电的改为3.3V供电估计不行,5V供电3.3V信号可以试下

网友:
我查过这个问题,因为1602用的IC一个是驱动,一个是控制的,那个控制IC在3。3V下是不能工作的!如果电源用5V,信号电压用3。3是可以驱动的!

网友:
使用5v给液晶供电,3.3v的单片机最小系统可以驱动液晶

网友:
Vo for LCD displays is typically 3.7v or more.

so if you were to drive it at 3.3v, you will need to drive Vo negative.

网友:
不管什么液晶屏,要看驱动IC的datasheet说支不支持,这才是最正确的做法

网友:
这些液晶显示器都是用IC来驱动了,如780D等,它们决定电路的工作电压。液晶本身也有个驱动电压的,即Vlcm。12864液晶的驱动电压有8.5V,8.7V,9.6V等,电路上带有负压Vee驱动的。
12864A com驱动IC masterourdev_620849PGGS6P.pdf(文件大小:226K) (原文件名:S6B0107.pdf)
12864A seg驱动IC slaveourdev_620850IKJ69I.pdf(文件大小:165K) (原文件名:S6B0108.pdf)

网友:
多数1602不行。

网友:
如果屏的驱动芯片CMOS电平,高电平的最低是0.7×VDD=3.5V,你用3.3V的电平去驱动,是不是太临界了?建议用HCT 5V供电的245之类的驱动下3.3V这边的电平

网友(2011-05-31):
有3.3v的lcd1602卖的,如果不想改电路的话可以找一下。

网友:
1602可以正常工作。用3.3供电,用负压作对比(max232)。
我的12864(ks0108)不可以,不过可以5v供电。数据之间加470o电阻,可正常工作。
uln2003驱动正在测试中。
74ls07不可以(不知道为什么,给enable的低电平无效)。
最好的方案是加4254,不过成本比较高。

网友(2013-05-26):
引用 网友B:
我一个项目中用的1602,在3.3V底下就没办法驱动,再怎么调对比度都没用

同意你的看法,并且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