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春风使用无参考引脚的STM32Fx做AD采样到底效果如何?

楼主(2011-03-03):
记得春风大哥说过死也不用无Ref引脚的MCU做AD采样,而今我也遇到这样的尴尬,
做一个传感器器输出直流采样,SPI USART I2C 等接口,对于MCU要求比较低,如果用
引脚较少的STM32F则如春风大哥所说无Ref引脚,不知内部AD在无外置Ref的情况下效果
如何,是不是很容易受到外界Vcc的影响!

请各位用过无Ref 的MCU 做AD的朋友谈谈!

网友:
没有外部REF引脚的MCU的ADC我也用过的,STM32F103RET6,在要求不高时可以用,因为REF引脚在内部已经连接到VDDA上面了,这样就要求VDDA要非常稳定并且纹波小才好,这时电源就是基准源,一般的3.3V电源稳定性和纹波都挺差的,8位ADC还能勉强用,12位绝对是被糟蹋了精度。

楼主:
不知可否找3.3V的Ref稳压源来做VDDA,不知这个VDDA对于电流要求有多大,
如此说来如果直接用VDD的电源肯定不行了

网友:
用TL431给VDDA独立供电应该就可以的,基本不影响精度,很多4位半的表头都用431做基准,只是431假的多。

楼主:
感谢春风大哥的指点,回头找个时间测下如何?

网友:
假的431忒多,以前在套包网上买到过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