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24L01能同时收发数据吗?

楼主(2011-03-03):
现在有两个nRF24L01的板子,同时给对方发数据,又分别将接收到的数据传给计算机
模块的接收和发送不是都会使程序进入中断吗,我想问一下,是否能同时进行收发数据包。

网友:
that would be no!

网友:
收发是同一链路,如何同时?

网友(2011-06-06):
最大程度实现全双工。不断切模式

网友:
不行的,只能切换来用,要求不高的话就不用做天线开关了

网友:
An ACK packet can contain an optional payload from PRX to PTX. In order to use this feature, the dynamic
payload length feature mus be enabled. The MCU on the PRX side has to upload the payload by clocking
it into the TX FIFO by using the W_ACK_PAYLOAD command. The payload is pending in the TX FIFO (PRX)
until a new packet is received from the PTX. nRF24L01 can have three ACK packet payloads pending in
the TX FIFO (PRX) at the same time.

网友:
不能 ,半双工,

网友:
信道是一路,如何全双工

网友(2011-07-13):
回复 网友A:

同一链路是什么意思

网友:
明显不能,半双工的,要么发送模式,要么接收模式,但是具体应用中可根据具体要求编程,看你做什么了,不一定非要一点不差的同时收发,可以错开不一定

网友(2011-08-14):
回复 网友B:

而且还不能切太快,否则会死掉。600us左右。我这边

网友:
这个切换好浪费时间啊,速度怎么能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