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理器启动对于堆栈的设置问题

楼主(2011-03-03):
处理器的启动程序里,对于堆栈的设置是不是只有对栈的设置,其实并没有设置堆?

网友:
如果你没有用到malloc函数,是不需要设置堆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1楼,那如果用到了,该怎么设置堆呢?

网友:
如果有main函数,编译器会帮你搞定,如果没有,前段时间有个移植ucgui的帖子讨论过这个问题,你可以找找,或者直接看编译器的帮助文件里有bare machine怎么用malloc,初始化两个函数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