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程]STM32F100 移植RT-Thread例程(project_valueline)到STM32 Value Line Discovery

楼主(2011-03-03):
下载的是RT-Thread-0.3.1包。
STM32 Value Line Discovery开发板 + IAR V6.10 成功,发现用IAR的资料少,把步骤分享一下。
--------------------------------------

0.直接用IAR V6.10打开RT-Thread-0.3.1\bsp\stm3210\project_valueline下的project.eww 。
1.Option->C/C++ Compiler->Preprocesor->Defined symbol
  ->STM32F10X_VL替换为STM32F10X_MD_VL
2.Option->General Options->Target->Device->
   STM32F10xxE修改为STM32F100xB
3.修改led.c 。
* Change Logs:
* Date           Author       Notes
* 2009-01-05     Bernard      the first version
* 2010-09-22     Bernard      modify led1 and led2 to PC9 and PC8
*                             for STM32 Value Line Discovery

修改记录中说适应STM32 Value Line Discovery,可实际上代码是
#ifdef STM32_SIMULATOR
#define led1_rcc                    RCC_APB2Periph_GPIOA
#define led1_gpio                   GPIOA
#define led1_pin                    (GPIO_Pin_5)

#define led2_rcc                    RCC_APB2Periph_GPIOA
#define led2_gpio                   GPIOA
#define led2_pin                    (GPIO_Pin_6)
#else
#define led1_rcc                    RCC_APB2Periph_GPIOC
#define led1_gpio                   GPIOC
#define led1_pin                    (GPIO_Pin_9)

#define led2_rcc                    RCC_APB2Periph_GPIOC
#define led2_gpio                   GPIOC
#define led2_pin                    (GPIO_Pin_8)
#endif

实际上却没有修改。我修改为
#define STM32_SIMULATOR /* 本句我加上的,如果不加编译会说IO口未定义 */
#ifdef STM32_SIMULATOR
  #ifdef STM32F10X_MD_VL
  #define led1_rcc                    RCC_APB2Periph_GPIOC
  #define led1_gpio                   GPIOC
  #define led1_pin                    (GPIO_Pin_9)
  #else
  #define led1_rcc                    RCC_APB2Periph_GPIOA
  #define led1_gpio                   GPIOA
  #define led1_pin                    (GPIO_Pin_5)
#endif /* STM32F10X_MD_VL */

  #ifdef STM32F10X_MD_VL
  #define led2_rcc                    RCC_APB2Periph_GPIOC
  #define led2_gpio                   GPIOC
  #define led2_pin                    (GPIO_Pin_8)
  #else
  #define led2_rcc                    RCC_APB2Periph_GPIOA
  #define led2_gpio                   GPIOA
  #define led2_pin                    (GPIO_Pin_6)
#endif   /* STM32F10X_MD_VL */
#endif
4.Option->Linker.浏览到 *\RT-Thread-0.3.1\bsp\stm3210\project_valueline\stm32f10x_flash.icf 。
  点Edit设置如下:

Vector Table (原文件名:2011-3-3 15.59.48 0000.jpg)

Momery Regions (原文件名:2011-3-3 16.00.00 0001.jpg)

Stack/Heap Sizes (原文件名:2011-3-3 16.00.10 0002.jpg)
5.Option->Debugger->Download->只选中Use flash loader.
6.其它要选使用ST-Link调试(默认是软件调试),调试接口SWD.

还有一些疑问:
1.第一条中的STM32F10X_VL和第3条中的STM32_SIMULATOR,搜了整个下载的包的文件夹都找不到,不知道是在哪定义的。
2.第4条中的stm32f10x_flash.icf 文件,用记事本打开是有黑块且无换行的(已选自动换行),我是右键->打开方式->写字板,显示正常,
  点保存,关闭窗口,再用记事本打开,就显示正常了。注:如果用记事本打开不正常显示换行,那么浏览到IAR后,点Edit会有提示窗口,且输入栏是空的。
3.关于黑块和无换行是由于Linux,苹果和Windows系统间不同换行符造成的,不知道各位高手有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法。
4.另外请问对于Stack/Heap Sizes分别设置为多少合适。

网友:
>>3.关于黑块和无换行是由于Linux,苹果和Windows系统间不同换行符造成的,不知道各位高手有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法。
使用notopad++等外部编辑器

网友:
>> 4.另外请问对于Stack/Heap Sizes分别设置为多少合适。
Heap Sizes = 0
Stack Sizes想设置多少就设置多少吧,看你用到的ISR栈的占用情况。

楼主:
【1楼】 aozima :谢谢。已下载安装了notopad++英文版。
【2楼】 ffxz :多谢。另请问第1条的两个代码是在哪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