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做平面四极充磁磁环, 大概要些什么设备?

楼主(2011-03-03):
现在想做一些磁力驱动用的平面四极磁环, 规格外径10mm, 内径3mm, 厚度2.5mm, 问了一些厂家都说没用现成的要定做, 有谁知道哪里能买到这种磁环?

如果我想自己做夹具来弄, 除了充磁机外都需要些什么东西, 大概要多少钱?

网友:
这种磁环量大的话可以找厂生产,同性干压磁环价格比较低,如果每月没有上百万片的话,可能他们都不肯做。
用脉冲充磁机,做夹具,一次可以充很多片。
关于价格,同性磁环量大的话可能一毛多点,脉冲充磁机1W左右(普通的),夹具费用=铁+线切割费用
当然同性干压磁环性能是最差的,性能  稀土>异性湿压>同性干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种磁环量大的话可以找厂生产,同性干压磁环价格比较低,如果每月没有上百万片的话,可能他们都不肯做。
用脉冲充磁机,做夹具,一次可以充很多片。
关于价格,同性磁环量大的话可能一毛多点,脉冲充磁机1w左右(普通的),夹具费用=铁+线切割费用
当然同性干压磁环性能是最差的,性能  稀土>异性湿压>同性干压

"夹具费用=铁+线切割费用 " 这样是不是可以说其实那个夹具是很便宜的, 以这种规格来说是不是可以说几百就能搞定?

另外我想用稀土磁环, 那么我可不可以买现成的稀土磁环把它退磁后再充磁?

网友(2011-10-26):
充磁机,我在以前的厂里做过几台是充铁氧体和胶磁,门封磁条,充磁机的充磁电压是0-120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