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20000个设备节点需要连接,要求较高可靠性,用什么网络比较合适?

楼主(2011-03-03):
目前手头有一个项目,需要支持最大20000个设备节点。电脑主机可以和每个设备单独通讯,并且设置设备的参数。
设备是固定的,而且距离不远。

这样的通讯采用什么网络比较合适呢?
目前有个设想是采用CAN总线,可是CAN总线单个节点价格较高,而且需要进行大量的中继。
大家有什么推荐的?

网友:
想来想去还是WAN最保险,WAN+Wifi吧?

楼主:
单个设备地址必须是确定的,而且这个通讯不是经常的,单个设备可能一年也通讯不了一次。
WAN成本太高了

网友:
CAN网络支持这么多节点么

网友:
当然首选是485,使用485HUB进行隔离,成本最低啊。

网友:
使用65HVD3082芯片,每路支持100个节点(实际128个),使用8口HUB隔离,需要25个HUB。

网友:
按每个485芯片4元计算,单独接口芯片成本是4W

网友:
只是CAN的十分之一,还不算中间设备的成本。

网友:
回复 网友A:
单个设备地址必须是确定的,而且这个通讯不是经常的,单个设备可能一年也通讯不了一次。
wan成本太高了

照这么多的设备终端,做起来怎么也得是分组集中后再汇聚到主机。
这样承载线路分为两段:主机同组枢纽、组枢纽同节点。
前边的用交换机,后边的用贱价的红外管配光纤可行不?

楼主:
和客户讨论下来的结果是用网络的方案不可靠的,一个有2W个IP地址的网络,可靠性都不高

楼主:
gongnn 魔法师
您好,看下来您说的方案最有可行性。但是这样子的话。485总线的地址是自己定义还是?
还有就是我看下来HUB也不支持这么大的网络。20000个,那地址就得是16位

网友:
楼主发了,一个挣十块钱,子网485,主干环网100M以太网就够了,100个IP

网友:
回复 网友A:
和客户讨论下来的结果是用网络的方案不可靠的,一个有2w个ip地址的网络,可靠性都不高

不会啊,INTERNET不知道有几个2W个,你说他不可靠吗?这个还是看设计者水平吧,485方案可以考虑

网友:
你这个是啥东西呀?是不是太阳能发电的东西!

楼主:
其实就是一个大会议室,每个人桌子上的名字牌。。。。。。。。。。

网友:
请问,距离有多远?

现有的网络,除了无线的,可靠性都比较高的,如果环境不复杂,无线的也可以,这也要看距离。

这些节点的设备是现成产品?还是待开发?

如果是现成产品,只能根据已有的接口来考虑了。

如果是要总体考虑,485无疑是成本最低的。

不知道楼主说的WAN是啥,如果是指广域网,很怀疑。。。用得上么?LAN 就够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gongnn 魔法师
您好,看下来您说的方案最有可行性。但是这样子的话。485总线的地址是自己定义还是?
还有就是我看下来hub也不支持这么大的网络。20000个,那地址就得是16位

两个8位地址就行了,还可以分割区分下组别,很容易实现的啊,多个HUB可以级联和并联的,25*8*100就可以了,每个设备定义一个ID就行,如果使用带有唯一ID的单片机,可以实现软地址,类似于计算机的IP和MAC地址那种关系,便于维护。

网友:
我给你个方法。哈哈。
自定义总线。
有兴趣,详谈

楼主:
楼上的,您说的自定义总线,也得基于目前的各种总线吧,否则那怎么规划驱动能力呢?

网友:
不过首先要考虑的还是安装与施工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消防二总线最配这个了,就是我也不太懂

网友:
回复 网友B:
应该是消防二总线最配这个了,就是我也不太懂

这个绝对低成本哈哈,如果要求波特率不高,数据量不高的话。另传输距离是多少?

网友:
如果距离不是很远,, 数据量也不是很大,可以用433。自己定义通讯协议。还免除了布线的烦恼。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其实就是一个大会议室,每个人桌子上的名字牌。。。。。。。。。。

不如研究一下会堂的投票系统是怎么通讯的,感觉大同小异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好,请教一下,你知道  我们需要可网管的,具备2光口和至少4电口数据处理能力,速率是10/100/1000自适应的芯片  可以推荐下吗

网友(2011-04-12):
回复 网友A:
其实就是一个大会议室,每个人桌子上的名字牌。。。。。。。。。。

厉害啊,人民大会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