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谁有把握做吗?一个Manchester解码器+信号处理。

楼主(2011-03-03):
前天,有位X兄说有几个东东要做,有报酬的。我顺便发上来给大家研究下。
其实我自己还是想做的,但没多少把握,而且正在筹备一个开发板,所以就拒绝了。有兴趣的朋友留言。

网友:
这个不算太难。

主要是看干扰类型和信噪比。

严重的情况下,可能不能简单地过零检测做恢复。

网友:
一片FPGA 或者 CPLD应当可以解决

网友:
我看如果你输入的是数字信号有点难,如果你用个高速ADC,然后FPGA做数字滤波,用处理后的信号解码还是有可能的.不是人人能接,我看要逻辑分析仪,另外估计你硬件都没有,至少5万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看就是有经验的,这个报酬是上W的,难点在滤波和分离同步信号.滤波高频信号好滤,但宽脉冲难.
做个新东西,少则三,五个月,多则一年两年都很正常.所以没做过这方面项目是不能接的.

网友:
苦练30年的绝招终于有用武之地了。
楼主可不可以把实际的信号采样后发上来,我用matlab速度写个算法,看能不能满足你的要求。

楼主:
你留个邮箱,我回家把他联系方法QQ,电话给你.不过声明下,这人我不认识,他自己在QQ上找我的,具体要你们自己谈.

网友:
LZ做什么开发板,开发板的生意还好么?

网友:
我的邮箱是 1134950426 at qq dot com

网友:
3楼说的是对的,发送端做成形滤波,接受端做匹配滤波,才能比较好的接受。

另外,不知道信号是突发的还是连续的?格式是自定义的还是应用要求的?

如果是突发、自定义的话,同步头建议换成巴克码。资料里面的同步头码形相关性不好。

网友:
回复 网友B:
苦练30年的绝招终于有用武之地了。
楼主可不可以把实际的信号采样后发上来,我用matlab速度写个算法,看能不能满足你的要求。

那还不如让他把应用环境条件等发上来,因为干扰情况是复杂的,一段特定的信号只能做参考。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我还要搭个测试环境,太麻烦了。

楼主:
回复 楼主:

处理蓝色信号开始的信号,完成后面功能。

网友:
从上面的框图看,接收处理采用的带高放的直接检波方案,说明信噪比还是比较强的,并且信号动态范围也不是太宽,否则检不出来。只要选择合适的检波二极管,正切灵敏度满足要求,这在强信号的情况下是一种比较省事的方案。
既然如此,后面的干扰应该不是特别严重。

网友:
回复 楼主:

比我想的复杂,原来还以为只用做蓝色线那部分。
我已经加了那位X兄,不过没回应。

这个图很专业啊,又是德文又是英文。

楼主:
这东西他没告诉我是什么,不过我估计是一个遥控器的接收部分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东西他没告诉我是什么,不过我估计是一个遥控器的接收部分

应该不是一个简单的遥控器,他使用了ERA-3作为放大器,因此,基本上可以认为这个接收机工作在微波波段。
搞一个微波频段的收发设备,又没有专用集成芯片可选,所以,估计整套系统都是特制的,至少应该不会是消费类的电子产品。

这种结构的微波接收机我以前在国营研究所工作的时候也弄过,好处是接收部分可以省掉本振,坏处设计的人应该也明白。

如果有意向做,把整机指标和目前状态发我邮箱看看。

网友:
我觉得肯定用ADC方式好,我处理过下面的图,是通过ADC+FPGA处理的,黄色是已经经过数字滤波然后DAC输出用来观察的参考信号,原始波形有很多毛刺,这个黄色信号也不适合用电压比较器数字化为脉冲,因为直流成分在变化,无法得到合适的评断电平来兼顾,如果用FPGA处理,找峰谷点得到的红色波形,真实恢复了脉冲宽度特征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觉得肯定用adc方式好,我处理过下面的图,是通过adc+fpga处理的,黄色是已经经过数字滤波然后dac输出用来观察的参考信号,原始波形有很多毛刺,这个黄色信号也不适合用电压比较器数字化为脉冲,因为直流成分在变化,无法得到合适的评断电平来兼顾,如果用fpga处理,找峰谷点得到的红色波形,真实恢复了脉冲宽度特征

引用图片

楼上用的是什么示波器 ??

网友:
回复 网友D:

安捷伦MSO6012,肯定比我自己的三汇好很多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觉得肯定用adc方式好,我处理过下面的图,是通过adc+fpga处理的,黄色是已经经过数字滤波然后dac输出用来观察的参考信号,原始波形有很多毛刺,这个黄色信号也不适合用电压比较器数字化为脉冲,因为直流成分在变化,无法得到合适的评断电平来兼顾,如果用fpga处理,找峰谷点得到的红色波形,真实恢复了脉冲宽度特征

引用图片

其实,我觉得不用ADC也不见得不可行,要从整个系统上来考虑。

比如,楼上这个图,存在较明显的低频分量叠加,导致直流起浮较大。
但是楼主的系统,调制方式简单,基带使用了直流分量为零的曼切斯特编码,加上每帧长度不太长,通过AGC控制输入信号动态范围,合理选择检波电路,完全可以把直流漂移的影响控制在合理的范围。
电平判决前,再辅助通过对数视频放大等电路压缩基带信号动态范围,应该能达到比较好的效果,只是后续需要处理如脉冲展宽、前后延抖动等一些问题。

楼上用找峰谷点来恢复数字信号,不是最佳接收机的方案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