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___Jlink 和 FPGA___USB Blaster 可以混用吗?

楼主(2011-03-03):
请问,ARM___Jlink 和 FPGA___USB Blaster 可以相互替换使用吗?
是不是都不可以相互替换,还是某中下载方式可以替换?或者哪个可以替换哪个?

网友:
不能替换的,arm的开发软件和quartus的usb驱动不一样的,你可以看看两个jtag的硬件结构,jlink是at91sam的,usb blaster是ft245+cpld的

网友:
根本就不是一家人,怎么进一家门?

网友:
恩, 基本上是这样的
这两个我都有

网友:
说不行的人,你们有没有试过用jlink连接Altera的FPGA?

网友:
taoist大侠发话,难道试过?难道能用?
话说,他们都是基于JTAG协议的。。。但是厂商自定义部分有多少,这个就不知道了。。。

网友:
taoist可以试验一下,quartus里面的那个烧写界面怎么找到jlink选项呢?有可能按照理论上来讲jtag弄对了就行,但是quartus不像hjtag那样可以自己任意的设置你的jtag是怎么出去的。

网友:
to 【7楼】 pangboxp

想让quartus支持必须得到altera同意。。。但通过jlink调试altera的fpga可不需要得到altera同意。。。
而且,你觉得如果我没试验过敢随便发言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to 【7楼】 pangboxp
想让quartus支持必须得到altera同意。。。但通过jlink调试altera的fpga可不需要得到altera同意。。。
而且,你觉得如果我没试验过敢随便发言吗?

犀利啊,呵呵
其实JTAG是个规范,采用JTAG的下载器和芯片,互相应该都是可以连接的
问题只在于软件的支持而已
如果做个自定义JTAG下载线,支持N多种芯片的下载都不是问题
关键是不要期望还被各个厂商的官方软件所支持

网友(2011-04-08):
回复 网友A:

xiaobenyi,请问现在有这种东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