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几个普通的GPS做基站,能否做到1m误差的差分系统呢?

楼主(2011-03-03):
RTK的太贵了,买不起啊

网友:
RTK是算法

只要1k左右的GPS 带RAW data 的可以做到1m内精度

RTK精度另一个问题是 Base 到 Rover 间距离。1k多的GPS,我做过的试验3-5km精度没啥问题。

但RTK只能知道Base 到 Rover 位置差 不能告诉你绝对精度坐标。
所以你有了RTK 没有国家高等级坐标点还是不能得到真正的绝对精度坐标。

网友:
AD再多不能提高精度。需要高精度的参考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A:
ad再多不能提高精度。需要高精度的参考电压。

??? 不懂这个是啥意思,至少在gps精度上不是这么个问题。

RTK和普通gps解算方式不同,通过载波相位来计算距离可以做到很高的精度的。

现在行业内都可以做到实时2cm ,后处理1cm内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能传个1k多的GPS的PDF看看吗?我想看下单机的性能是怎么样的。还有,RTK的算法哪里有介绍呢?组RTK的话是不是买两个就够了?谢谢解答!

网友:
最廉价的 是u-blox 4T

NovAtel:OEMStar
Hemisphere:Crescent

性能更好些。

RTK 只要2个接收机就可以了,但中间要有数据链路。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手头有3个NovAtel的OEMV-1G,pdf标称的DGPS精度0.45米是均方值,前人用时发现不少点落到1m外。所以才想提高精度的,并且是实时差分的精度。
请问下RTK的算法难不难呢?我数学不大好,呵呵

网友:
差分GPS不止RTK算法把!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另外一个伪距差分精度还低一些

网友:
RTK的算法 数学问题比较多的。

回复 网友C:
差分gps不止rtk算法把!
的确高精度的是RTK, 低精度还是有码差分。

网友:
http://www.lw23.com/pdf_addf4e80-b579-4df8-8de1-fd9ff75efeed/lunwen.pdf

网友:
OEMV-1G  多钱买的?看上去也不错。

楼主:
回复 网友B:

09年买的,3块2w多,可能是前人买贵了也说不定,我觉得很贵

网友:
基本上也差不多,业内这个价格肯定高了,毕竟只有单频的(单频双星),而且内部还不带RTK.

网友(2011-04-03):
3-5km精度,现在0.5k可以搞定了

网友:
自己弄个连续参考运营站,这个模式也可以考虑,不过,移动GPS也需要类似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