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步进电机驱动芯片A3984使用问题

楼主(2011-03-03):
今天把驱动板焊接上之后 碰到一个奇怪的问题:

    板子上三片A3984 分别控制三个42步进电机,其中有一路的步进电机不运行,通过交换步进电机排除电机问题。
刚开始,怀疑是外围电路有问题,但是用示波器测量可知,所有的数字接口都是一样的(脉冲信号相位略有差异,单片机单线程运行所致),并且Vref也一样,已确认都正常连接,然后更换,芯片,出现步进电机,顺时针旋转一步,又反向旋转一步的。
最后将外围电路全部使用新器件重新焊接,问题依旧。。。。。
各位大大,可否支招?
(三个电路完全一样,三个驱动电路PCB布局完全一致,图在公司现在没法上图…………)

网友:
会不会是虚汗

网友:
在另一块PCB上单独焊出问题的这一路,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今天 换了一块A3984 正常了,诡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