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个万用表,求各位指点一下。

楼主(2011-03-03):
新手,想用单片机做一个万用表,求各位高人给指点一下,先谢谢了。
主要功能:1.直、交流电压及电流测量。
          2.电阻测量。
          PS:测量精度尽量高一些,测量的最小数值尽量小一些,满足一般的数字电路测量就可以了。
附加功能:1.电容、电感测量。PS:这个我在论坛里已经找到了可实现的方案了。
          2.有功功率,功率因素
          3.用电量
          4.频率

网友:
有功功率:一个周期内瞬时功率的积分平均值,如果用AD采样,就是(u1i1+u2i2+u3I3+...+unin)/n,其中n为样本数
功率因数:有功功率/视在功率。视在功率:Urms*Irms,Urms=1/n*√(u1^2+u2^2+u3^2+...+un^2),Irms同理。

用电量不知道怎么做

频率用单片机的计数器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公式方面我都想出来了,就是对芯片不熟悉,不知道该用哪些芯片。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比较爱用TI的MSC1211,你可以去搜一下PDF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