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侠们指点:UTC时间和北京时间的转换,怎样的方法比较好呢???谢谢

楼主(2011-03-03):
最近在做GPS定位的项目,其中收到的信息是UTC格式的,,用的话当让要转换为北京时间的

UTC+8(小时)=北京时间,,,但这个只是原理上的计算方法,实际上还要判断+8后的日,月,年的信息

参考了网上的资料学习了一下,还想听听给位前辈的意见,,你们是怎么转换着两个时间的呢,,有没有好的算法分享下一呢

先谢谢了

网友:
+8超过24就向日进位了,跟做万年历差不多

网友:
不能简单的+1,因为2.28号加一不是2.29号,往往是3.1号,还是要与RTC结合才行,这里有一个简单点的,有万年历,不过未加入,可以参考一下: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585793&bbs_page_no=1&bbs_id=9999

网友:
就是简单的加1罢了,超过就向月进位,月份超过向年进位,跟万年历 一个样

楼主:
多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