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简单,但是效率不高的GPS数据过滤和分离程序,推荐菜鸟看看,没有指针,没有共用体.

楼主(2011-03-03):
程序很简单,没有指针,共用体之类的东西,已经实现了GPRMC语句过滤和时间经纬度数据的分离,推荐菜鸟看看,大侠还是路过吧,程序很乱.
基本思想就是:中断中过滤字符"R"然后将R后面换行符前面的数据存入数组,然后用循环将数组中的值赋给另外的数组.比较麻烦,但是对我等菜鸟来说是个捷径.程序可以在串口终端监控输出.也可以直接输出到1602液晶上.如果还有看不懂的童鞋请回帖,我明天加上注释后重新上传.还请各位高手多多指点.想想前几天我还在写"cache[100]=SBUF;"这样的牛X语句......

请教各位高手,得到的时间和经纬度值仍然是ASCII,如何将时间转成数字然后+8呢?另外经纬度又如何转成浮点数进行处理呢?谢谢.

#include <stc12c5a60s2.h>
#include <uinit5a60.h>
#include <stdio.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nsigned char flag,counter,mark=0,a;
uchar xdata cache[100];
uchar time[10];
//uchar mode[1];
uchar weidu[9];
uchar jingdu[12];

void main()
{
        uchar i=0,c,h;
        uinit();
        while(1)
        {
                if(flag==1&counter==1&mark==0)
                {
                        flag=0;
                        cache=SBUF;
                        i++;
                }
                if(mark==1)
                {
                        mark=0;
                        h=0;
                         i=0;
                        ES=0;
                        for(c=4;c<15;c++)
                        {
                                time[h]=cache[c];
                                h++;
                        }
                        h=0;
                        for(c=17;c<26;c++)
                        {
                                weidu[h]=cache[c];
                                h++;
                        }
                        h=0;
                        for(c=28;c<40;c++)
                        {
                                jingdu[h]=cache[c];
                                h++;
                        }
                        h=0;

                for(c=0;c<11;c++)
                        {
                                SBUF=time[c];
                                while(!TI);
                                TI=0;
                        }

                for(c=0;c<9;c++)
                        {
                                SBUF=weidu[c];
                                while(!TI);
                                TI=0;
                        }
                for(c=0;c<12;c++)
                        {
                                SBUF=jingdu[c];
                                while(!TI);
                                TI=0;
                        }
                                SBUF=0x0a;
                                while(!TI);
                                TI=0;
                                ES=1;

                }

        }
}

void ser() interrupt 4
{
        RI=0;
        a=SBUF;
        flag=1;
        if(a==0x52)
        {
                counter=1;
        }
        if(counter==1&a==0x0a)
        {
                counter=0;
                mark=1;
        }
}

网友(2011-04-22):
回复 楼主:

准备看,这几天正在学转换GPS读出的数据

网友:
楼主,我想要一份您加注释的,发我邮箱可以吗?282529350@qq.com,万分感激

网友(2012-02-14):
回复 楼主:

再写个转换的子函数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