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fxz高人指点一下,用那个函数格式化SD卡呢

楼主(2011-03-03):
ffxz高人指点一下,DFS elmfat文件系统,stm32f103zet 插入一张新的sd卡,用那个函数可以格式化呢?

网友:
一般已经格式化了吧。

如果真的需要格式化,需要rtthread 0.4版本以上,然后你查看下mkfs函数的参数

楼主:
mkfs("test","sd0") 没成功

网友:
void mkfs(const char* fs_name, const char* device_name)

mkfs("elm","sd0");
对应
dfs_mount("sd0", "/", "elm", 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