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手持系统的『单键开关机』电路!

楼主(2011-03-04):
也就是说像手机那样的电源键长按开机、长按关机,有无成熟的方案?

网友(2011-10-05):
明显有嘛,不然手机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
按键中断定时?

网友:
应该是一个触发器结构!,比如rs触发器

网友:
如果完全用模拟电路来实现的话是可以的,比如可以借住继电器,还可以用触发器做,但都只是按键开关功能,至于你说的长按开关 估计就有点复杂了,就不知道能不能行了

网友:
通过单片机可以实现,检测按键按下保持的时间即可

网友:
我个人觉得是这样的:
(1)用电源管理,最起码的是一个PMOS加一个NMOS实现;
(2)MCU深度睡眠,停掉所有振荡器,只能被外部中断开启,此时电源管理关掉所有外围电路的电源;
(3)按键后定时器开始工作,长按到一定时间电源管理打开所有外围电路的电源,此时即开机了。
个人想法如此,未经过实践检测。
抛砖引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