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pwm信号做dac电路真的没问题嘛?

楼主(2011-03-04):
如图:

另外出来之后怎么滤波好?

楼主:
r18的电阻请无视。。。预留位

网友:
哪位说一下工作原理?TL431干什么用?

楼主:
修改电路,移除r20,10khz的pwm波选c11约10u,最后输出并个104,还不错。。。结贴

楼主:
tl431产生2.5v电压准源

网友:
楼主,这样的电路频率响应好吗?我指的是DAC输出的频率哈。

网友:
你是滤波来的,那么DAC输出信号的最大频率,也就远小于截止频率了。这种电路做温度量变送还能满足速度需求,做高速的怕还是得用专门的DAC片子

楼主:
楼上说对了,是给温度变送之类的用XD

网友:
用两个甚至3个RC滤波,10u太大了,响应不行

网友(2014-12-16):
这图真有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