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采用FPGA搭建一个光纤通讯的原型系统

楼主(2011-03-04):
打算上高速串行通讯系项目,先做一下前期验证试验。两边fpga,打算搭两个高速uart,到10M以上,打算用HFBR-1528Z和HFBR-2528Z,是不是再买个光纤连接线就可以了,有做过的兄弟请指点一二。

网友:
注意LVDS和LVPECL的接口。

另外,考虑清楚CDR在片内还是片外。

网友:
楼主搭建起来没?

网友:
回复 网友A:

偏倒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