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9260的问题!!

楼主(2011-03-04):
请教一个9260的问题!!

最近感觉用9260 的问题很多呢!!我按键复位了下,串口是是没反应了,可是也没有重新运行uboot啊,但是我也买了一个9261,就是好的呢。是9260 的bug 还是其他问题呀??请各位大侠指点呢!   我按键复位的时候,明显看到DM9161 复位了,因为网络灯重新闪了一下,串口没有重新打印UBOOT,就说明复位信号去了,但是,没有重新运行!!我正在纠结呢!!

在软件里面,也把按键复位功能打开了!我一直纠结死了!

网友:
描述的不清楚.

网友:
从现象描述上看,是不是9260没有能复位好?

复位时间不够导致的,。

网友:
外部复位需要配置寄存器啊,确定配置成功了?你看下你的芯片是B版本吧?A版本会有很多问题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9260不是说停产了么?

网友:
9260 a版本我们也用过,没有这个问题的。

网友:
9200听说要停产,是ATMEL不放货了,
不是AT91SAM9260,是两个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