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判断某年某月有多少天

楼主(2011-03-04):
转自网络: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154518707.html

分享一下。。这个答案是否正确,,大家评评

每一年除了二月,其他月份的天数都是确定的。

一月31天
三月31天
四月30天
五月31天
六月30天
七月31天
八月31天
九月30天
十月31天
十一月30天
十二月31天

也就是七月以前(包括七月)单数月都是31天,双数月除了二月,其他30天。八月以后(包括八月)就正好相反,单数月是31天,双数月30天。
二月闰年是29天,其他是28天。
闰年每四年一回,如果年份末两位不是全0,比如1990,就是除以4,能除尽的是闰年。
如果末两位全是0,则要除以400,比如2000年,就是除400。所以2100年就不是闰年了。
所以1988年10月31天。

网友:
查表,如果是二月再判断是否是润年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每一年除了二月,其他月份的天数都是确定的。这种说法正确吗。。。。

网友:
晕倒,这是常识

网友:
记得上小学的时候 老师教

左手攥拳头   右手指着左手 手背的骨头  凸起和凹陷   开始数数

从食指开始  1月  食指和中指之间是 2月  中指凸起 3月  中指和无名指之间凹 4月 5 月  6月 。。小指凸起 7月

然后在数回来 小指凸起 8月  小指无名指之间9月。。。。

从1到12  对应凸起的是31天  对应凹陷的 除了2月是 30天

网友:
口诀:一三五七八十腊(都是31天)

网友:
2100年就不是闰年?
2096年呢?
如果2096年是,那2100年为什么不是?

网友:
回复 网友B:
2100年就不是闰年?
2096年呢?
如果2096年是,那2100年为什么不是?

大胡子叔叔看下百度百科吧。

网友:
大胡子叔叔 是 无所不知的。

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B:
2100年就不是闰年?
2096年呢?
如果2096年是,那2100年为什么不是?

2096是,  2100不是, 尾数为00的年份必须是400的倍数才行。

这个没有为什么的, 现在的公历就是这么定的。

如果一定要追究为什么,  我这么解释吧:

地球绕太阳运行周期为365天5小时48分46秒(合365.24219天),公历把一年定为365天,每年余下的时间为0.24219天,

按现在的格里历, 400年里97个闰年(400×0.24219=96.876), 闰年在二月末增加一天, 则大体上把能把少算的0.24219天分掉。

网友:
其实一般消费类产品都不用超过十年,你算好十年或二十年就得了,那就不用那么复杂算法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其实一般消费类产品都不用超过十年,你算好十年或二十年就得了,那就不用那么复杂算法了

这样不好吧   并不一定要过到那一天  无聊的人也许会没事翻翻呢

楼主:
多谢各位的回答啊

我以前确实不知道这个

今天学习了

我记住了

感谢

网友:
年能被4整除的可能是闰年。到底它是不是闰年呢还要判断排除如果能被100整除但不能被400整除就不是闰年。

网友:
唤起了儿时的回忆!

网友:
推荐使用菜农星期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