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下载驱动要输入产品序列号了,我怎么下载?(帖子另含有jlink刷固件的教程)

楼主(2011-03-04):
以前下载的时候我都没有遇到过,前几天看到有网友说需要序列号,今天我去下载,果然需要。这个怎么办啊?
有没人有的,传我一份?

需要序列号 (原文件名:jlink.JPG)

还有就是,我这个jlink好像是假冒的,只能使用jlink v4.08以下的版本,含4.08 多谢啦!

麻烦大家指教!
我的邮箱是 lqy8310#gmail.com 将#该为@。

楼主:
再为大家做下贡献吧!以前实验室的一个jlink坏了,状况是插在电脑上无法识别jlink,当然前提是已经安装好了驱动!
老师让我弄以下,结果我就刷了以下固件,立马ok!
下面上传我那次用的固件!

压缩包文件内容 (原文件名:gujian.JPG)

楼主:
刷固件的时候要严格按照文档里面的内容来,我的本本就不行,其中的一个软件装不上。我在实验室的电脑上安装好,很容易就刷成功了。

还有就是刷固件的时候一定要给jlink供电充足,不要插在usbhub上刷!

楼主:
没有人能给我解决问题吗?
我自己顶!
第一次发帖哈!各位大大多多照顾!

网友:
坛里有最新的自己搜一下。。。。

我上传的,那个帖子的标题和你的标题有些类似。。。

楼主:
回复 网友A:
坛里有最新的自己搜一下。。。。
我上传的,那个帖子的标题和你的标题有些类似。。。

我不能用最新的,因为我的jlink好像做的不怎么好,用最新的驱动的话,会提示更新。但是点击更新之后实际上更新不了,下载下载程序的时候还是要提示更新的。
很是烦人,用低版本的如 v4.08就没问题。

所以麻烦各位如果有这个东西就共享一下,谢谢!

楼主:
哈哈,我找到了,jlink V4.08i 安装文件
http://ishare.iask.sina.com.cn/f/8359325.html

网友:
jlink V8 升级有什么好处呢? 是否真有升级的必要啊?

网友:
我一路升级了很多, 4.14 以后还真没有发现什么变化.

网友:
这个必须顶

网友:
随便在网站上输入一个8位数字就可以了,它会告诉你你的jlink是克隆的。但是还是让你下载软件了

网友:
反复输错,几次后,他要你承诺不用克龙版硬件,然后就可以下了。

网友:
下面有三个链接,随便点后面两个的任何一个就可以,然后你勾选确认不会把driver用于非法途径,就可以下载了。

网友:
这个什么公司开发的?国外的吗?鞭长莫及呀,哈哈。要不学MS,养肥了再杀.

网友:
新版ewarm 6.1 里边包含新的jlink驱动吧?

反正安装时,提示更新jlink,之后以前bug也改好了。

网友:
我的jlink也是这样无法识别了,灯也不亮了,但是我的是V7的可以用这个刷吗?

网友(2011-09-20):
我也遇到和LZ差不多的问题,按照一个教程试了好多次,都不行,jlink也是这样无法识别了,灯也不亮了,试试楼主提供的方法行不?先谢谢了

网友(2011-10-31):
谢谢哦。下载了高版本,立马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