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051内部没有eeprom,在实际项目中该怎么样保存需要掉电保存的数据呢?请教马老师

楼主(2011-03-04):
RT

网友:
买个eeprom芯片

楼主:
这样的话,会增加PCB空间还会增加成本......24c02一片也不便宜,纠结......

网友:
如果数据量不多的话,用Flash模拟。

网友:
资料里不是说有数据FLASH吗

楼主:
我也注意到了数据flash了,回去就好好学习下读写方法...有个顾虑,要是程序误操作,会不会将数据flash擦掉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注意到了数据flash了,回去就好好学习下读写方法...有个顾虑,要是程序误操作,会不会将数据flash擦掉了?

就是有EEPROM,也会“误”操作的。程序是人写的,它误操作是你写的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我也注意到了数据flash了,回去就好好学习下读写方法...有个顾虑,要是程序误操作,会不会将数据flash擦掉了?
就是有eeprom,也会“误”操作的。程序是人写的,它误操作是你写的不对。

谢谢马老师指教

网友:
会纠结一片24c02成本的产品,还是别选什么M051,选tw的mask芯片去吧。。。。

网友:
有人用过这个m051的dataflash了吗?我也想知道怎么用啊,用过的言一声啊.

网友:
内部有dataflash

网友(2011-04-09):
内部有dataflash,写起来还是比较简单的,建议参考例程*FMC*,记不太清,ICP中也可以直接写。

网友:
有和EEPROM功能一样的DataFlash。
主要工作: 1、配置
           2、读/写使能
           3、页擦除
           4、Word读/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