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求助

楼主(2011-03-04):
实现一块尺寸330×330×35mm,重量约10kg的平板三维平动,平动精度为1μm/step。
各位老大,这个东西值多少钱;有没有人愿意做?

网友:
做电路还是电路加机械?

楼主:
控制电路、下位机软件、机械
如果能做的话,可以发一个粗的方案和报价到flypig8321@163.com
如果找不到人只有去学校了
这是一个大项目中的一个小课题,项目在论证竞标阶段,有可能不中,但把握很大

网友:
这个推荐用压电陶瓷电机,微米级的,丝杠搞不定

网友:
大单  电路因当不是问题~~~~~~机械硬件是问题

网友:
机械非常难!

网友:
1μm/step  这个精度是问题,貌似以前单位做的电极精度也就和这个相当,可能还没这个高,这个还是运动的精度,有点困难啊:)

楼主:
关键就在于电机和传动包括导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推荐用压电陶瓷电机,微米级的,丝杠搞不定

谢谢你,查了一下,好像可以的样子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推荐用压电陶瓷电机,微米级的,丝杠搞不定

貌似没有这么大行程的吧

网友:
你应该找数控类机械人员问问,1μm 精度很高吗? 较为精密的数控机床一个脉冲当量就在1μm,高精密机床会更高(数控机床的进给运动机构没有复杂的变速箱)你可以用带运动模块的PLC控制,开发容易,周期块,可靠性好点。价格也高点

网友:
12楼的,1μm的精度与1μm的分辨率是两个概念了。一个脉冲当量在1μm 的机床,它的精度基本是达不到1μm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这个推荐用压电陶瓷电机,微米级的,丝杠搞不定
谢谢你,查了一下,好像可以的样子

你联系一下上海微敏公司,找他们刘工。
他们是我的供应商,应该可以帮你搞定的。

楼主:
经过与客户的反复沟通,可以通过采用测量N个step的累计误差进行平均来评判。

初步采用电机加减速机构的办法来做;不行就采用丝杠实现mm级,压电陶瓷电机实现微米级,两级控制。

网友:
这个项目如果在国内做一般是科研单位分完钱,搞不定然后结题。
方案只要看起来可行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