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GPS系统若提高差分改正数的播报频率,会提高定位精度吗?

楼主(2011-03-04):
目前基准站GPS是1Hz,而移动站的是20Hz,如果把基准站GPS频率提高到20Hz,即差分改正数的播报频率提高了,这样能提高定位精度吗?谢谢!

网友:
基本不会,可能可以提高收敛速度。

精度不会有变化。

DGPS 肯定没有 RTK 精度高,需要精度考虑RTK.

网友:
回复 楼主:

DGPS主要修正的是环境因素造成的误差,比如电离层,对流层误差,而这些误差在大气活动不太剧烈的时候,相当于的是固定偏差存在的,变化很小,因此提高基站播报频率对精度的提高有限。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讲的很详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