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图]拆解了一个10米的摇控器,如果让你做,你能做的更好吗?

楼主(2011-03-04):
[有图]拆解了一个10米的摇控器,如果让你做,你能做的更好吗?

动机:手里有一个2键的摇控器,工作时指示灯(红色LED)一直亮着,感觉太浪费电能(电池供电),想拆开,把限流电阻加大点。

--------------------------------------------------------

功能:一个键是开关键:按一下开机,指示灯亮,再按一下关机,指示灯熄灭。

先上图(手机30万像素拍的,不太清晰):

1 (原文件名:img634.jpg)

2 (原文件名:img627.jpg)

3 (原文件名:img628.jpg)

4 (原文件名:img629.jpg)

5 (原文件名:img630.jpg)

6 (原文件名:img632.jpg)

7 (原文件名:img633.jpg)

8 (原文件名:img634.jpg)

下面:PCB的下面是PCB印制天线,470uF电解电容,电感,315A(应该是315MHz的声表面波器件)。

上面:PCB的上面有2个三角形锅仔片做按键用,只有一个三极管(R25)应该是振荡管,D1二极管圆柱形可能是IN4148,R1(丝印242,实测2K3欧姆)是LED的限流电阻,一个发红光的0805封装的贴片LED,一个SOT-89封装的应该是升压芯片(丝印上一行:2108A,下一行:1038/56),最后一个是SOP8的一个芯片,被打磨了,没型号。其它还有3个电容2个电阻。

开机时万用表测量电压:七号电池1V6,470uF电容两端5V5,电阻两端3V6,LED两端电压1V76。电阻和LED两端电压5V5。
关机时万用表测量电压:七号电池1V67,470uF电容两端5V5(10分钟后再测,还是5V5),电阻两端0V,LED两端电压0V。
取掉电池:30秒内470uF电容两端电压下降到1V8。再装上电池,不开机的情况下,470uF电容两端5V5。

测量结果分析:
1.流过LED的电流=流过R1限流电阻的电流=3V6/2K4 = 1.5mA 。
2.关机后,470uF电容两端电压5V5,说明关机后升压电路仍在工作。
3.升压后的电压用作了LED的工作指示。

思考:1.一般摇控都是用12V,这里为什么不用12V?
2.LED用作指示的电压从电池两端取,不是更好,省电。如果让LED工作在闪烁的状态,比如手机上的信号指示LED,隔好久才亮一下,之后又熄灭,隔好久才亮一下,之后又熄灭,循环,会更省电。
3.现在是关机后升压电路仍在工作,还在耗电。可不可以关机时完全断电?

网友:
你什么手机呀?

楼主:
天时达928,呵呵,说是100万像素,可实际上是30万的。买后才发现是被骗了!

不过除了拍照,其它功能还基本满意。好呆也是WindowsMobile系统的智能机。

网友:
要我做应该更好!哈哈

网友:
唉,这图片质量还好意思上传啊,呵呵呵~

网友:
我的手机比你的手机可以做得更好!!

网友:
这种手机在强光下拍照还能看,比如放台灯下。

网友:
1、用12V所有元件的耐压都要提高,成本增加
2、控制指示灯闪烁的电路也要费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