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能的神坛帮帮忙,求“功率谱分析”傅里叶变换支持。(不知道发在哪个版块好)

楼主(2011-03-04):
有个传感器的信号过来,是电压信号
通过AD,转成数字信号
采样,做功率谱分析,也就是傅里叶变换,把里面的各个频率的幅度求出来,传给上位机。

信号基频频率,100HZ以内。

这个是我遇到的一个项目中的一部分,用来做设备监控。
这块不太懂,没学好,想分包出去。
有哪位大侠懂这个的,帮帮忙。

网友:
本站搜索一下,能下载到例子函数,读懂就行了。

网友:
准同步采样法:ad采样数据-》fir滤波->测频率-》根据频率调整采样点做到跟随基频频率变化(即准同步)-》fft运算,平滑采样值,去掉量化噪声-》fft结果实部平方+虚部平方再开方

楼主:
楼上的兄弟,能不能帮我把这个搞出来。
这个我自己现学可能来不及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上的兄弟,能不能帮我把这个搞出来。
这个我自己现学可能来不及了。

哈哈,天底下很少这样的事

网友:
楼主联系我把a.gain # 163.com
只要等间隔采样即可,频谱泄漏都可以用算法校正,这些算法都是实际产品上在用的

楼主:
again,给你发了邮件了
有没有收到